[求助] 16X16乘法器验证

楼主(2021-04-27):
请问如何去验证一个纯组合逻辑的乘法器,是利用随机函数还是完全遍历所有值,但感觉16位完全遍历仿真不太可行,或者大家有其他好的方法吗?

网友A:
形式验证?

网友B:
个人觉得:时间充裕的话放那随机仿呗,最后差哪些组合补direct case
时间不充裕,可以根据设计具体实现方法决定验证方案,如果不知道怎么实现的那就轮询:1x(1~'hFFFF), 2x(2~'hFFFF), 3x(3~'hFFFF)......,再验证个AxB = BxA
16x16纯组合逻辑path长timing很差吧,速率也快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形式验证?

新手,这个是我的知识盲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觉得:时间充裕的话放那随机仿呗,最后差哪些组合补direct case
时间不充裕,可以根据设计具体实现方法 ...

谢谢,我感觉轮询的方法不错,我之前的验证方法是低八位完全遍历然后固定低四位,再遍历中八位后固定低八位,最后遍历高八位,方法有点笨。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纯组合逻辑的布斯编码+阵列乘法器速度不是更快吗(只有门延时),为什么却说速度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感觉轮询的方法不错,我之前的验证方法是低八位完全遍历然后固定低四位,再遍历中八位后固定低八 ...

我不清楚设计……不过我猜测16x16的组合逻辑应该挺长的,很容易setup违例不光有门延迟还有走线延迟,走线延迟很大,而且我觉得门也不少吧……
reg之间延迟大,CLK周期大,所以说速率不快

网友:
有形式验证的话,写个断言就行了。要是没形式验证只能仿真的话,全部遍历其实就相当于做了一遍形式验证。一个功能简单的乘法器不太会出现某一个中间值出问题的情况,全部遍历也不现实。 定义好激励的随机范围,在检测环境到位的情况下,确定好覆盖点范围就好。覆盖几个重要的数据值,比如-max, 0, max这些边界值,另外把中间bin的个数设置多一点。你这个是纯组合电路的,应该不怎么涉及setup/hold时间。如果这个电路是用在其他时序电路里的,可能还有门仿,可以跑一下xprop。

网友:
随机输入,可以把输入分割为几个区间,用function coverage保证每个区间都cover到了。 Corner case增加一些特定点的验证,比如最小值的乘法和最大值的乘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