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rdes的TX

楼主(2021-04-27):
请问各位大师
serdes的TX部分在最后stage的MUX一定都是用CML吧?
那么最后driver要怎么设计呢?
需要先把最后stage的CML转成rail to rail再输入进driver吗?
还有就是我看许多paper会在差分输出挂上电阻
那个是什么意思?
一定要那样吗?
因为那样做让输出的swing变好小

网友:
差分输出挂上电阻是为了减少反射的

网友:
Basially ARchitecure matters with Frequency of operation.

CML used to increase the Bandwidth. Differnetial redues the common mode noise.
Resistors are used to convert the current to Voltage. Using resistors easy to control termination resistance, reduce reflection lo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