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中两个背靠背的二极管的作用

楼主(2021-04-27):
如图,版图中,在模拟地和数字地之间加两个背靠背的二极管,老师说是为了增强电路的可靠性,因为理想情况时,模拟地和数字地同时为零电位。但是实际模拟地和数字地上电变为低电平有时间先后顺序,
也就是说不是同时变为低电平,这样会产生一些不好的效应,老师没具体说,自己想想还是没懂。
1.两个地不同时为0,会有什么不好的效应?
2.两个背靠背的二极管时如何消除这些不良效应的?

网友:
把压差较低的信号隔离掉(一般是数字毛刺)。对于压差较大的情况(一般是电轨跳变或者ESD),起到低阻通路功能。

网友:
等大佬回答

网友:
二楼回答+1

网友:
两个地隔离一下 别的没什么

网友A:
1. 模拟地、数字地分开是因为噪声可以隔离;
2. 模拟地数字地需要diode接起来是esd的考虑。如果你看过tsmc的文档就知道,跨电压域的连接常常会出现CDM失效。

网友B:
The Two diode sizes matters,
1. Also the total current in Analog and digital also matters.
2. Large diode will always dominate
Also Isolate between Digital and Analog.

网友:
5楼有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模拟地、数字地分开是因为噪声可以隔离;
2. 模拟地数字地需要diode接起来是esd的考虑。如果你看过tsmc ...

谢谢解答,请问CDM是什么?不吝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The Two diode sizes matters,
1. Also the total current in Analog and digital also matters.
2. Large  ...

您好,确实是,我的这个二极管尺寸很大,能具体说一下为什么尺寸很大吗?蟹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解答,请问CDM是什么?不吝赐教

CDM是ESD放电模型中的一种,你可以看看esd的教程。

CDM就是先把整个芯片都缓慢充上一个静电电压,突然通过某一个pad要往外把这个电荷放掉。

如果一个管子(常常是core管)的source端有一个很快的电荷泄放通路但是gate端没有很快的泄放通路的话,gate残留电荷会让gate和source之间形成高压打坏管子,所以需要给gate一个放电通路。

在数模接口处,比如有一个数字的output信号作为模拟的input信号,如果CDM的模型里需要从模拟地pad往外放电,那么模拟的input管子的gate电压也需要找到一个快速通道来放电。这时可以通过数字的output管子形成一个放电通路到数字地,然后再通过这个二极管回到模拟地,形成一个完整的放电路径。。。反之亦然(电荷可能有正有负,而且也有模拟output送到数字input),所以通常是背靠背的diode。

数模之间接B2Bdiode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做法。当然也有别的办法,比如在数模接口所有的input端都加上ggnmos作为cdm的放电路径,但是如果数模接口信号比较多的话可能更浪费面积。

楼主:
引用 网友A:
CDM是ESD放电模型中的一种,你可以看看esd的教程。

CDM就是先把整个芯片都缓慢充上一个静电电压,突然通 ...

受益匪浅,谢谢您!

网友(2021-12-10):
引用 楼主:
您好,确实是,我的这个二极管尺寸很大,能具体说一下为什么尺寸很大吗?蟹蟹
...

方便问一下您这个二极管的尺寸吗 想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解答,请问CDM是什么?不吝赐教

由于摩擦或电场感应,器件内部积累的静电电荷无处泄放,器件内部电荷从器件自身向外流出,造成器件损坏的现象。

网友C(2022-06-24):
引用 网友A:
CDM是ESD放电模型中的一种,你可以看看esd的教程。

CDM就是先把整个芯片都缓慢充上一个静电电压,突然通 ...

如果所有的地都通过EPAD封装,不直接封到外面的Pin,还需要Powercut diode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如果所有的地都通过EPAD封装,不直接封到外面的Pin,还需要Powercut diode吗?
...

需要,封装厂打线的时候不就是考虑CDM的典型场合吗?
当然封装厂会做一些控制让静电尽量小(<250V),但在量产的时候你还是要留裕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封装厂打线的时候不就是考虑CDM的典型场合吗?
当然封装厂会做一些控制让静电尽量小( ...

是的,你说的很对,bounding线的时候也会遇到CDM类型的放电。

网友(2022-11-30):
二极管的面积和他的承压有关系。这个具体的参数要看工艺手册。

网友(2023-11-03):
引用 网友A:
1. 模拟地、数字地分开是因为噪声可以隔离;
2. 模拟地数字地需要diode接起来是esd的考虑。如果你看过tsmc ...

噪声一般在多大范围?

网友:
这两个二极管就是为GND 与AGND之间打ESD,有电荷泄放通路而已,其他的也没啥作用,越大越好,搞两个地,主要是应用时,硬件设计那边PCB上采用磁珠等进行隔离,如果PCB不采用隔离,也就是把这两个地接一起了,没啥作用,就为了避免芯片在打ESD时,这两个引脚直间也打ESD,

网友:
引用 网友A:
CDM是ESD放电模型中的一种,你可以看看esd的教程。

CDM就是先把整个芯片都缓慢充上一个静电电压,突然通 ...

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