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ADE L 和 ADE XL 仿真结果不一样

楼主(2021-04-28):
如下图,幅值大的是ADE L的仿真结果,幅值小而密集的是ADE XL的仿真结果。

二者明显不同,但他们是仿真的同一电路、同一工艺角以及同一后仿真文件。而且ADE XL是在ADE L内直接启动的,仿真设置同ADE L一致。

大家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这是否是bug,还是设置问题呢?

网友:
个人觉得是设置问题。首先,ADEL和ADEXL都是个界面,最终调用的都是spectre进行仿真。输入的netlist你可以做对比,看看是否一致。如果一致的话,仿真结果应该也是一致的。

网友:
理论上输入一样,仿真出来的结果就是一样的

网友A(2021-06-07):
楼主!你找到原因了吗,我也发现这个问题了,对比了网表,设置都一样,但是结果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找到原因了吗,我也发现这个问题了,对比了网表,设置都一样,但是结果不一样
...

还没有找到原因呢。不过我发现别人仿真PLL的时候结果是一样的,我这个仿真结果就不一样了。

网友(2021-09-03):
我的电路也出现这个问题,网表完全一致,设置也一样,利用ADE L进行的后仿真和ADE XL进行的有数据差别

网友:
主要是不知道该信任哪个结果

网友B:
楼主,找到原因后求分享啊!目前我这里感觉还是ADE L结果更可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找到原因后求分享啊!目前我这里感觉还是ADE L结果更可信

我后来没管它了。我后来都是按照从ADE L里面启动ADE XL的顺序启动XL。结果就没对比过了。

网友C:
我的也对不上,感觉可能是工艺角没设对

网友:
1.用的是ADEXL的sweep普通仿真吗
2.用了不同的工艺角和model吗,ADEXL的MODEL和你ADEL使用的MODEL一样吗,同样的MODEL那section一样吗

网友(2021-12-20):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对不上,感觉可能是工艺角没设对

说下我的问题,一个OpAmp, 在共模条件下调节环路带宽(增益带宽积)和相位裕量, 首先在 XL 下全温度 全corner 下测试,发现C12下结果最差,然后将此条件设定到L 下,因为L 下调式方便写,条好了,然后更新网表,XL 下发现结果仍然不好,重启电脑,仍然不行。情况和楼主一样。 其实 在测试中,我法下 对0db 带宽, Unit Gain Freq ,Bw 等计算公式测试过,同一个环境,同一个电路 这3个计算公式同一个求解下的结果就不同(设定好,理论上一个曲线 对应的结果应该相同),也说明 软件细节方面 还有待提高。

网友(2022-02-11):
同遇此问题。ADE L和ADE XL的结果存在差别,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原因。

网友:
啊,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网友(2022-05-02):
确实有这个问题

网友(2023-01-10):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我直接在Tests那里load同样的state,结果和ADE L.跑的有差别

网友(2023-08-02):
我在dc扫描基准修调时也出现了这种情况,在L里面的结果正确,在XL里面就结果出错

网友(2023-10-18):
同问,仿真晶振电路的时候也遇到了

网友:
同求,在仿真LDO的瞬态电源跳变时也出现了结果不一致,求大佬解决后分享

网友(2023-12-21):
我也遇到过,最后对比网表输出结果找到了,就是设置问题,可能两个仿真器默认设置有不一样的地方,一般相关的可以看网表看出来区别。(ps网表复制出来用word修订更改对比文档功能比较好看区别)

网友:
蹲一个结果

网友(2024-09-23):
求解,我是工艺角扫描的时候有问题,在某个工艺角条件下数据会大10倍用别人的电脑仿真就数据正常,不知道哪儿设置的有区别

网友(2024-12-02):
我也出现了,看了一下netlist果然不一样。
这俩调用参数的时候逻辑不同。
ADE L 我让VDD=1.65,VN=1.65,VP=VDD,然后扫描VDD;
ADE XL同样的参数设置,但是netlist出现的是“VDD=1.65,VN=1.65,VP=1.65”,他把我的VP赋了初值就不变了,难怪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