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现在时间不是很急,想问一下可以学什么提升自己

楼主(2021-04-28):
现在不是很忙,想问一下看什么或者学什么可以提升自己的技术,我是一个工作即将一年的模拟板图工程师,大家来讨论一下啊

楼主:
顶一下自己

网友A:
电路相关:基本的电流源、运放、bg、LDO相关电路
工艺相关:制程、器件、失配、高低温特性
工具相关:SKILL脚本,perl脚本 ,tcl脚本,chell脚本
layout相关:匹配、current density、EM-IR、ESD

网友(点评):
你说的这些,自学的话得个三五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相关:基本的电流源、运放、bg、LDO相关电路
工艺相关:制程、器件、失配、高低温特性 ...

好的哈士奇,最近准备从模电和skill入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哈士奇,最近准备从模电和skill入手

emm,三极管接触不多的话,模电可以不看,看看CMOS集成电路设计(拉扎维),版图与艺术之类的,电路不用自己算,能看懂架构知道什么地方敏感需要注意匹配就行了。

网友B:
我建议是看下工艺的,很多designer懂电路但是工艺上的问题不是太懂的,都要去询问代工厂。基于电路考虑的布局连线问题,电路工程师会帮助考虑,但基于工艺考虑的布局连线问题,很可能电路工程师需要转述代工厂的处理方法。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比如注入在工艺里没源区就不会形成源漏,在报注入间距错时简单的处理方法是把它合并,如果不懂工艺的话就会拉开间距撑大面积。还有ESD、WPE、OSE等等效应,归根结底是工艺上的问题,电路可以交给电路工程师考虑,但工艺上的问题设计公司很难有工艺工程师帮你考虑。而且工艺的学习时间成本低,对于版图的提升快,如果没做过系统学习的话,建议去看看论坛里推的那本《集成电路制造工艺与工程应用》。

网友C:
楼主   我想问一个问题   duimmy的s和D连在一起  ,它的gate可以悬空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我想问一个问题   duimmy的s和D连在一起  ,它的gate可以悬空么?

gate悬空没干过耶,你是dummy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gate悬空没干过耶,你是dummy吗

是的   不知道dummy的gate悬空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emm,三极管接触不多的话,模电可以不看,看看CMOS集成电路设计(拉扎维),版图与艺术之类的,电路不用 ...

顶一个  赞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   我想问一个问题   duimmy的s和D连在一起  ,它的gate可以悬空么?

我觉得不能悬空。没有确定的依据,但是GSD三端全接MOS状态是确定的,G悬空是MOS状态具有不确定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不能悬空。没有确定的依据,但是GSD三端全接MOS状态是确定的,G悬空是MOS状态具有不确定性。 ...

那我换一种问法   dummy  管的 s和d连在一起   它的gate为什么不能悬空?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我换一种问法   dummy  管的 s和d连在一起   它的gate为什么不能悬空?

你想gate悬空干嘛,拿来做个滤波电容不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建议是看下工艺的,很多designer懂电路但是工艺上的问题不是太懂的,都要去询问代工厂。基于电路考虑的布 ...

马上就去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   不知道dummy的gate悬空会有什么问题

悬空的话会有静电荷积累,导致天线效应

网友(2022-04-25):
引用 网友C:
楼主   我想问一个问题   duimmy的s和D连在一起  ,它的gate可以悬空么?

dummy的s与d连一起为什么不把gate也接上呢?

网友:
从电路原理去分析,浮空的GT会有一定的电压,看s和D连在一起结什么电位,分析一下器件会不会导通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