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各位大佬帮帮忙,多个NWELL电阻可以合在一起吗?

楼主(2021-04-28):
NWELL电阻的电位到底是哪一端,为什么要分开放,可以合在一个NWELL里面吗?它的SUB接VDD要怎么画呀,包p_tap接VDD吗

网友:
nwell电阻是做在场氧上的,只要满足阱间距就可以了。你说的应该是P+有源区电阻,这类电阻做在nwell里,阱电位接高电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