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32GHz的PA用calibre pex提取出来管子的寄生参数可靠吗?

楼主(2021-04-28):
如图所示,32GHz的rf nmos,用到了6层金属和通孔,其中D极并没有在M1层连接起来,而是在第6层金属才连接在一起的,这样用PEX提取R+C+CC结果是否可靠?需要做EM仿真吗?如果要做EM的话步骤大概是怎样的呢?

网友:
Technology matters.
If it is below 28nm, obviously yes.
If above 28nm, please look at EM rules.

网友:
em 应该更准

网友A:
最好还是跑一下EM。压降问题要考虑到尾。

楼主:
感谢回复,我想问一下EM具体怎么做呢?是仿管子互联的S参数吗?还有仿出来的结果怎样加到原电路里一起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还是跑一下EM。压降问题要考虑到尾。

跑EM的话,管子的D S G SUB是不是在M1层就必须连接在一起,然后对M1以上的金属连线、通孔看做一根导线?多finger多cell的情况下,我画的G极和D极是在第6层金属才连在一起的,单看管子的core的话,并不能当做一个简单的三端口或四端口器件,只有算上这6层金属和通孔才是一个完整的器件,所以不知道怎么加EM的port。希望能指点迷津!!!

网友B:
用emx 提取,port打到finger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emx 提取,port打到finger上

感谢回复,是用n-port来提取吗?还是用interconnect?提取出来的寄生参数和MOS并联后一起仿吗?
如果port打到不同的finger上对结果影响大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