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电源的转换效率太低,

楼主(2021-04-28):
你好,我在做boost,想问一下,就是负载为50ma 到时候,从4.2升到15v的时候,转换效率为75%。但从4.2v升到5v的时候,转换效率下降到20%,我对比了一下,看到这两种情况下,电感处的电流是一样的,电感的电流我认为是输入电流,我理解的是升到5v的时候,输入电流会减小,但整个电流测试的时候没变,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我猜有漏电,不然无法解释,

楼主:
什么地方会漏电

网友(2021-09-05):
因为同样负载50mA,5V输出的功率要小很多,同样的开关电源自身损耗就拉低了转换效率。

网友:
有漏电,或者是你功率管没有完全导通,检查一下仿真结果就知道了

网友(2021-11-16):
大哥,还在吗,请问一下,开关电源的转换效率怎么仿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