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 ADCmatlab建模中span取值

楼主(2021-04-28):
新人matlab 学习
fin=find(dout_dB(1:numpt/2)==maxdB);%找出幅度最大的频率点
%span=max(round(numpt/500),5);
span=5;
spanh=2;
spectp=(abs(dout_spect)).*(abs(dout_spect));%幅度的平方
Pdc=sum(spectp(1:span));
Ps=sum(spectp(fin-span:fin+span));%信号的幅度平方和

其中span的取值怎么确定呢,采样点数在32768的时候,第一个语句的span有66,而有的书中对span定义为3,这样子计算出来的动态参数差距挺大的啊

网友A:
你的这个是做FFT的时候算signal和distortion power取的点数。你可以先问自己几个问题:为什么这里要设置span和spanh这两个变量呢?这样算Pdc和Ps的目的是什么呢?
其实这样做是因为你在做FFT的时候加了窗。加窗了之后signal就会从一个frequency bin分散到周围的bin上去。所以你要是算signal power的时候就需要找到频谱中最大的那个power,并且还要加上周围的几个bin的power。具体加周围的几个bin就是你设置span参数的意义。明白了这些,你只需要去频谱图上找一找,看你的信号power分散到了哪几个bin上去,再把相应的值设置为span就行了。因为你这里也没写你用的什么窗,所以很难说span要设置成多少。
最后,你还可以想一想为什么做FFT要加窗呢?不加行不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这个是做FFT的时候算signal和distortion power取的点数。你可以先问自己几个问题:为什么这里要设置spa ...

我用的是hanning窗,师兄给我的建议就是取最大的
这是结果图,怎么从里面看能量分布到bin上呢?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hanning窗,师兄给我的建议就是取最大的

这是结果图,怎么从里面看能量分布到bin上呢?谢谢

你就把频谱图放大一下,看看最大的信号那个bin分散到了周围几个bin上,直到分散到与噪声的level差不多。数一数就行了。不知道这样有没有说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就把频谱图放大一下,看看最大的信号那个bin分散到了周围几个bin上,直到分散到与噪声的level差不多。 ...

不太明白噪声定义到多少,是不是认定为分散到了右侧的3个bin上,对应的span取值也就是3呢
或者有没有推荐的资料我再去了解一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太明白噪声定义到多少,是不是认定为分散到了右侧的3个bin上,对应的span取值也就是3呢
或者有没有推 ...

比方说你这个图里,你可以认为-120dB以下就是噪声,那你就把信号周围-120dB以上的bin算在你的信号内。然后就像你说的得到一个span的值
你可以搜搜FFT加窗算SNDR,SFDR之类,看看有没有讲这个事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方说你这个图里,你可以认为-120dB以下就是噪声,那你就把信号周围-120dB以上的bin算在你的信号内。然 ...

谢谢,我在学习一下

网友B(2021-12-09):
求问楼主这部分代码是在哪找到的,有没有书籍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问楼主这部分代码是在哪找到的,有没有书籍推荐

eetop上面挺多的,然后可以参考美信的代码

网友B:
引用 楼主:
eetop上面挺多的,然后可以参考美信的代码

那能不能再问一下美信的代码是在哪看到的呢,我在eetop上搜到的SAR ADC的代码就找到了一个不全的

楼主:
也是eetop找到的,多翻一下动态性能的matlab代码

网友C(2022-01-22):
引用 网友B:
那能不能再问一下美信的代码是在哪看到的呢,我在eetop上搜到的SAR ADC的代码就找到了一个不全的 ...

不知道你找到没有,文档在 https://bbs.eetop.cn/thread-157219-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太明白噪声定义到多少,是不是认定为分散到了右侧的3个bin上,对应的span取值也就是3呢
或者有没有推 ...

现在弄清楚了吗,我看了下里面有bin的解释,你放大平铺图就能看出来bin取多少,也可以通过计算验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找到没有,文档在 https://bbs.eetop.cn/thread-157219-1-1.html

好的,谢谢!

网友(2023-10-12):
请问楼主现在搞明白怎么取值的了吗,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2024-07-05):
引用 网友A:
你的这个是做FFT的时候算signal和distortion power取的点数。你可以先问自己几个问题:为什么这里要设置spa ...

如果符合相干采样,采完整的周期,理论上是不是可以不用加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