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lta-sigma ADC 的失调怎么仿真

楼主(2021-04-28):
是蒙特卡洛吗,我有个师兄的仿真过程,只取一个时间的一个点,见附件。这能用来仿真ADC的系统失调吗

网友:
首先你要想一想你的ADC的系统失调来自哪里,关不关键。在DS-ADC里,系统失调可能来自比较器offset,可能来自积分器offset,所以你就需要对这两个模块进行仿真。不过这些offset都不影响你的ADC的线性度,所以一般大家并不是特别关心。
另外,你的文档里给的更像是放大器的offset仿真,输入设为0,看输出的分布,就可以得知offset的值。如果你需要仿真动态比较器offset的话,还需要用别的方法。
不知道这样是不是清楚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