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拉扎维第六章学不动了,前辈们有没有什么经验?

楼主(2021-04-28):
刚学到第六章频率响应,真的是越学越困难,里面的内容都像是信号与系统里的二级结论,根本就看不懂,或者看着很困难,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呢?

网友:
有不明白的问问老师学长,自己看确实很难坚持下去。找个明白人指点一下会进步很多。你既然已经感觉看不懂了,就说明这部分需要用到的基础知识(控制理论或者电路原理)你不是很熟悉,但如果自己再返回去复习基础的话也容易抓不住重点,所以一定要和讲这门课的老师多交流,与高人讨论才能醍醐灌顶呀!

网友:
先回去看信号系统吧

网友:
以我的经验就是沉住气,总能看懂的,我花了9个月才看完。

网友:
多看几遍 也看看其他的 相互交叉的学习 就能明白那么一点点 后面还得深入学习

网友:
去年暑假看了一个半月看到了锁相环,后面是工艺器件就没看了,当然第一遍很多东西没搞懂。然后上学期对照上课的ppt看了一遍书,课后习题做了一部分,我们上课是以razavi的书为主,结合了allen、gray和sansen的书讲的。考试前又看了一遍,基本就差不多看懂了。频率响应就是列小信号时把电容考虑进去就行了。sansen那本书我感觉难度最大,里面加了好多期刊会议的复杂的电路。

网友(2021-07-14):
我最近也在看这一章。信号与系统如果不是完全没学过的话,就看下s域的频域分析,百度搜了下零极点与稳定性。再回头看拉扎维的好像就好懂一点了。只是比我第一次看的时候好一点点……

网友:
我第六章直接跳了没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