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下这个器件版图辨识

楼主(2021-04-28):
发现一个很难辨识的器件,求助一下这个器件是二极管还是电容还是其他器件呢?

染色层

扩散层

poly层

poly层

m1

感谢

网友A:
你把周围一圈也放出来啊,只给个这么一个肯定不好分辨,还有时什么工艺你也得高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周围一圈也放出来啊,只给个这么一个肯定不好分辨,还有时什么工艺你也得高速啊 ...

谢谢回复,bcd工艺周围都是几个这个一样的

网友A:
那这个是用来干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这个是用来干嘛的?

我猜是驱动

网友:
有poly,估计一个高压mos

网友(点评):
对的,谢谢,是de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