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向大神请教一下,怎么仿真ESD设计是否符合规范呢?

楼主(2021-04-28):
向大神请教一下,怎么仿真ESD设计是否符合规范呢?
有相关的介绍资料可以推荐一下吗?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明白了。

在电路仿真满足的条件之下,是不是还要考虑device size,wire width等确保不会损坏。

device size在评估泄放电流的时候已经考虑进去了。
layout方面给出的建议如下(针对RC CLAMP):1、着重关注电源和对地的走线,叉指型是首选,metal往上走时可以考虑横竖交叉,也可以考虑重叠(高层metal space允许的话)。注:重叠走线via数最多,过电流最大;交叉叠电流平均性更好,自己注意选择

2、VIA居中打满,不要太靠边,均匀性一定注意,不然很容易电阻不一致,电流过大烧VIA
3、RC CLAMP常规使用是电源对地泄放,所以管子的源漏排列,电源放中间,地夹电源(考虑1、电源电流下来比较均匀   考虑2、ESD对侧边或者尖角的地方比较敏感,存在“尖端放电”)
4、RC CLAMP泄放管栅极连接需要注意,尽量使得信号传递到每排GATE的时间均匀,delay过大,先导通的管子在短时间过大电流会烧坏
5、泄放管源漏有源区拉宽(通常SCP小于DCP),同时注意检查SAB层

网友:
TCAD ??

maybe   TCAD 可

如果电路 SPICE 很难吧.  有听说是SPICE 仿真去用BIASCHK  看某些NODE 电流,   GATE 一般INPUT 会串电阻, 要看电流
   会多大 . 但ESD 一些SANPBACK SPICE 能仿吗??

网友A:
RC CLAMP / ESD DIO可以仿一仿,你要是GGMOS的话,就没办法了,找foundry要文档看TLP比较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RC CLAMP / ESD DIO可以仿一仿,你要是GGMOS的话,就没办法了,找foundry要文档看TLP比较靠谱 ...

RC CLAMP可以仿真。但是怎么判断是否合格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RC CLAMP可以仿真。但是怎么判断是否合格呢?

RC CLAMP有个设计经验值,主要考虑一下三点(泄放时间、泄放电流大小、ESD等效电路):1、设计上保证在响应几十ns级的ESD脉冲情况下,泄放管至少达到1us以上的持续泄放(导通)时间

2、经验值:AC下1.33A(安培)对应2KV HBM,同理4KV对应2.66A,所以在条件1里面的泄放过程中,电流均值需要达到该值
3、仿真需要参考标准HBM放电等效电路来搭(就是那个L/R/C加开关切换2kV的电路),可以适当调整参数,加大设计marg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RC CLAMP有个设计经验值,主要考虑一下三点(泄放时间、泄放电流大小、ESD等效电路):1、设计上保证在响 ...

明白了。

在电路仿真满足的条件之下,是不是还要考虑device size,wire width等确保不会损坏。
Layout方面有什么经验性的标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vice size在评估泄放电流的时候已经考虑进去了。
layout方面给出的建议如下(针对RC CLAMP):1、着重 ...

多谢!

有没有好的ESD Layout方面的参考资料可以推荐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

有没有好的ESD Layout方面的参考资料可以推荐一下?

暂时没有,基本上就是通过原理分析去优化了,做过之后就有经验了

网友:
仿真的模型可以从JEDEC里面去找。

ESD circuit结构 ,layout, rule全部在工艺的design rule里面有。

网友B(2021-10-09):
引用 网友A:
RC CLAMP有个设计经验值,主要考虑一下三点(泄放时间、泄放电流大小、ESD等效电路):1、设计上保证在响 ...

您好  HBM按照RCL那个电路来搭建
基本200ns 电流就到0了 将这个激励加在 RC CLAMP 上 200ns后 电源轨的激励就变成0了,泄放电流的BIG FET就会关闭了,没办法做到1us
请问如何解决呀 有仿真的电路图嘛 我想学习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好  HBM按照RCL那个电路来搭建
基本200ns 电流就到0了 将这个激励加在 RC CLAMP 上 200ns后 电源轨的激 ...

HBM的模型模拟了一个高压ESD脉冲信号接入ESD环路的泄放过程,200ns就泄放完毕是很正常的啊,说明泄放能力很强。泄放时间越长,钳位的电压越高代表HBM的效果越差。

1us的泄放时间仿真是对clamp的RC delay的仿真,建议保证RC delay的时间达到1us以上,代表:
在ESD(500ns以内)的脉冲来了之后,RC跟随需要保证1us之后才能完全跟随,也就是泄放管在这1us以内是处于导通泄放状态。
而对于正常快上电几十us量级,RC能够实时跟随,保证clamp不会导通,和ESD脉冲进行区别

网友C(2021-12-14):
引用 网友A:
HBM的模型模拟了一个高压ESD脉冲信号接入ESD环路的泄放过程,200ns就泄放完毕是很正常的啊,说明泄放能力 ...

你好,请教一下:2kV和4kV的ESD激励加在RC clamp上,如何判断CLAMP是否损坏呢?通过clamp的电流也看不出来是否损坏呀。

网友D(2023-01-03):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教一下:2kV和4kV的ESD激励加在RC clamp上,如何判断CLAMP是否损坏呢?通过clamp的电流也看不出 ...

看仿真的电流,是否在ESD标准里面,短时间泄放足够的电荷。
另一点就是看在ESD泄放过程中,钳位的电压是否处于被保护device的安全电压范围内。

网友(2023-03-09):
引用 网友D:
看仿真的电流,是否在ESD标准里面,短时间泄放足够的电荷。
另一点就是看在ESD泄放过程中,钳位的电压是 ...

您好,我现在想通过搭建ESD实验模型来仿真IO的ESD,请问仿真的电流看那一端的呢,以及钳位的电压看哪一端呢?

这是我搭建的仿真模型,建立I/O引脚对电源的ESD仿真,我想仿真出TLP那样的曲线出来,但是不对
求您给个指点吧,谢谢!

网友(2024-06-25):
引用 网友A:
device size在评估泄放电流的时候已经考虑进去了。
layout方面给出的建议如下(针对RC CLAMP):1、着重 ...

多谢大佬,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