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idc和电阻模拟负载的区别

楼主(2021-04-28):
最近在做LDO仿真,发现用电阻模拟负载和用idc模拟负载仿真得到的结果不一样:设定相同负载的情况下,用电阻模拟负载时,系统工作正常;用idc模拟负载时,系统开始振荡,仿真了系统整体的相位裕度大于60°,感觉不应该出现振荡的现象。想请教各位这种情况应该相信哪种仿真结果呢,是电路还存在问题吗?个人推测可能是idc为了维持电流恒定而使得负载一直变化导致的?
系统其他情况:1、空载工作正常;
                      2、用idc加很低的负载电流(1u),系统也会振荡;
                      3、用idc加很大的负载电流(50m),系统正常工作;
                      4、用电阻加任意负载电流,系统工作正常;

网友:
总感觉直接用Idc做负载的结果不太靠谱

网友A:
应该都能正常。我一般用isource。把仿真精度加高试试。

网友B:
看一下1uA时节点的参数,估计是idc上的节点电压不正常了吧。

网友C:
我以前试过电阻和电流的负载方式,只要你的电阻加的时候产生的负载电流和电流是一样的话 结果基本是差不多的

网友:
stb仿真看看具体的增益相位曲线,不要凭空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试过电阻和电流的负载方式,只要你的电阻加的时候产生的负载电流和电流是一样的话 结果基本是差不多 ...

电流确实设置的一样,仿DC稳态结果确实是一致的,但瞬态不一样,我也很好奇到底为啥会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都能正常。我一般用isource。把仿真精度加高试试。

那我用isorce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1uA时节点的参数,估计是idc上的节点电压不正常了吧。

1uA时系统已经开始振荡了,此时idc的电压确实是乱的,没有稳住

楼主:
好的,感谢 主要还想搞清楚为啥用idc会振荡

网友:
隐隐的感觉这里边有大信号电阻和小信号电阻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感谢 主要还想搞清楚为啥用idc会振荡

因为idc的交流阻抗是无穷大

网友:
负载抽取电流的同时,也会产生压降。
用idc做负载的时候,输出端的电压不是一定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