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问,linux里弹出的对话框总是在窗口的后面,每次都以为没弹出,请问怎么解决

楼主(2021-04-29):
如题

楼主:
继续求助

网友:
我也蹲一波

网友A:
system->preferrnces->windows
或者点击窗口右键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system->preferrnces->windows
或者点击窗口右键看看

没有相关选项

网友B(2022-02-22):
试试这个

Redhat 6.9中IC617弹出窗口不在顶层解决方法

Redhat 6.9中IC617弹出窗口不在顶层解决方法

网友(点评):
牛!立竿见影!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试试这个

大神,我试了那个命令,但在我的terminal显示的是command not found,这该怎么解决,或者还有没有别的解决办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大神,我试了那个命令,但在我的terminal显示的是command not found,这该怎么解决,或者还有没有别的解 ...

应该在你linux的applications的setting里,找到configuration editor选项,然后按图勾选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在你linux的applications的setting里,找到configuration editor选项,然后按图勾选就行
...

applications里没有setting选项。application——system tool里也没有setting,system——preferences里也没有setting选项。还有哪里能有setting选项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应该在你linux的applications的setting里,找到configuration editor选项,然后按图勾选就行
...

我只在help文档里看到了setting,但是没有找到configuration editor的打开方式,还是因为全英文的和help文档我没读懂,help文档哪里有关于configuration editor的打开方式。求大神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只在help文档里看到了setting,但是没有找到configuration editor的打开方式,还是因为全英文的和help ...

https://bbs.eetop.cn/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484212&pid=9052613

网友(2023-08-25):
引用 网友B:
试试这个

太感谢了,终于解决了

网友(2023-09-27):
具体路径在这里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