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自补偿运算放大器

楼主(2021-04-29):
这里的自补偿是什么意思?百度没有得到相关信息,请教各位大佬指方向

网友A:
也是第一次听说这个概念,胡乱猜测是零极点对靠得很近,相互抵消了,相当于没有。

网友B:
不要看这种中文书,搞出一些乱七八糟的概念。
推测这里想说的,无非是 为了提高增益,如果用两级放大器,就有两个极点,会涉及到补偿问题。
如果用cascode,增益很高,但只有一个极点,无需补偿。

网友:
这书看起来像是翻译的,估计是研究生随便乱来,还是看原版好。
自补偿应该指的是只有一个输出极点,负载电容直接可做补偿电容。

网友:
不用补偿,两个极点之间相隔很远,相位裕度大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是第一次听说这个概念,胡乱猜测是零极点对靠得很近,相互抵消了,相当于没有。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看这种中文书,搞出一些乱七八糟的概念。
推测这里想说的,无非是 为了提高增益,如果用两级放大器,就 ...

嗯嗯,以后多参考英文书籍,减少中文依赖

网友:
我和2楼看法相同

网友(2022-01-18):
通常Cascode看作是单级放大器吗?单级的话相位裕度就90度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