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NOPSYS AXI SLAVE VIP怎么设置outstanding?

楼主(2021-04-29):
我使用snopsys axi4 slave VIP,需要把oustanding能力设置为32,在configuration中这么写:

      this.slave_cfg[i].num_outstanding_xact = 32;
      this.slave_cfg[i].num_read_outstanding_xact = 32;
      this.slave_cfg[i].num_write_outstanding_xact = 32;

仿真波形上看,没有生效,slave还是在master发出读操作后马上就返回数据了。 有谁用过这个功能吗?

楼主:
本人已解

网友(2021-08-12):
请问怎么解决的呢?请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2023-02-21):
你好,楼主,请问怎么设置才能进入outstanding?

网友A(2023-06-13):
简单的很 在sequence下设置burst id的优先级就行了

网友(2024-01-03):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很 在sequence下设置burst id的优先级就行了

请问一下,那个burst id是指的什么意思呢?如何设置burst id的优先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