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软件中如何计算一段波形上升沿的个数?

楼主(2021-04-29):
cadence ic61里面,有一段方波,想计算一下这段方波中上升沿的次数,如果用cross函数的话,好像只能找到某次上升沿的时间,如何统计次数呢?

网友A:
将cross函数的第三个输入变量设置为0,则会返回所有的cross点,在cross函数前面加一个length函数,就可以统计次数了。 比如 length(cross(v("/out" ?result "tran") 0.6 0)), 其中0.6指的是波形与Y=0.6 交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cross函数的第三个输入变量设置为0,则会返回所有的cross点,在cross函数前面加一个length函数,就可以统 ...

好的,谢谢大佬!

网友(2021-11-05):
想问一下大佬们,IC616计算器里是不是没有length函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将cross函数的第三个输入变量设置为0,则会返回所有的cross点,在cross函数前面加一个length函数,就可以统 ...

正解,牛逼!

网友B(2022-04-10):
引用 网友A:
将cross函数的第三个输入变量设置为0,则会返回所有的cross点,在cross函数前面加一个length函数,就可以统 ...

IC618里面没有length函数有其他可以替代的函数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IC618里面没有length函数有其他可以替代的函数么??

length函数是SKILL函数(严格说来是Lisp语言的函数),在Cadence的任何一个版本里面都会有,在ADE的Calculator函数里面覅用length也没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length函数是SKILL函数(严格说来是Lisp语言的函数),在Cadence的任何一个版本里面都会有,在ADE的Calcu ...

可是在IC616里确实没有找到Length函数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可是在IC616里确实没有找到Length函数

在你的CIW窗口命令行敲入

length( '(1 2 3 4 5 6 7 8)  )

看看返回值是不是8。

注意里面一个括号的前面有一个 ‘ 。或者你敲入

length( list(1 2 3 4 5 6 7 8)  )

也是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在你的CIW窗口命令行敲入

length( '(1 2 3 4 5 6 7 8)  )

是8。我在另一个帖子里看到一个回复说是用cross函数,然后plot/print vs设置成cycle,最后直接查看各自的cycle数,好像这个方法是可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8。我在另一个帖子里看到一个回复说是用cross函数,然后plot/print vs设置成cycle,最后直接查看各自的 ...

是的,这个函数也可以做到,我也这样用过。

网友(2022-05-13):
引用 网友C:
是8。我在另一个帖子里看到一个回复说是用cross函数,然后plot/print vs设置成cycle,最后直接查看各自的 ...

Edge number怎么填

网友D(2022-06-29):
引用 网友C:
是8。我在另一个帖子里看到一个回复说是用cross函数,然后plot/print vs设置成cycle,最后直接查看各自的 ...

IC616的length单独看list个数是对的,但看cross函数出来的结果不对。后来我也是按照上面cross 数cycle的方法看的,cycle个数直接选xmax即可

网友(2022-09-11):
引用 网友A:
length函数是SKILL函数(严格说来是Lisp语言的函数),在Cadence的任何一个版本里面都会有,在ADE的Calcu ...

,skill函数

网友(2023-05-07):
引用 网友A:
将cross函数的第三个输入变量设置为0,则会返回所有的cross点,在cross函数前面加一个length函数,就可以统 ...

谢谢!试了可以,如果是上升沿的话还要加一个rising

网友(2023-08-18):
学到了感谢!

网友(2023-09-21):
如果要看最后一个上升沿或者下降沿对应的时刻,edge number应该填什么?

网友E(2024-03-24):
引用 网友A:
length函数是SKILL函数(严格说来是Lisp语言的函数),在Cadence的任何一个版本里面都会有,在ADE的Calcu ...

您好,我的版本是IC617,calculator里没有length函数,我在calculator里自己打length统计上升沿次数,具体表达式如下
length(cross(clip(leafValue( v("/I3/I0/Vsignal<1>" ?result "tran") "modelFiles" "cmn018_assp_v1d4p1_myusage.scs:ff_lib" ) 593u+0*8.2u 600u+0*8.2u ) 0.1 1 "rising"  t "cycle"  nil ))
其中cross,clip都是calculator里自带的,不加length时候表达式是能算出来的,但是加了length之后就算不出来了
不知道是哪里写错了,您能看看吗
谢谢您~

网友:
引用 网友D:
IC616的length单独看list个数是对的,但看cross函数出来的结果不对。后来我也是按照上面cross 数cycle的 ...

IC617亲测可用,感谢~

网友(2024-10-29):
引用 网友E:
您好,我的版本是IC617,calculator里没有length函数,我在calculator里自己打length统计上升沿次数,具 ...

cycle换成time

网友(2024-12-13):
用cross+xmax可以实现大部分功能,但是当没有上升沿的时候,输出的就是nil。没有上升沿应该输出0的才对,目前不知道如何实现。

网友(2025-06-23):
引用 网友E:
您好,我的版本是IC617,calculator里没有length函数,我在calculator里自己打length统计上升沿次数,具 ...

可以试下这样length(cross(v("/signal_name" ?result "tran") "1" 0 "rising"    )),删掉不需要的项,双引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