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关于使用各种VT的比例如何设置

楼主(2021-04-30):
本人在使用Innovus做PR时,工具为了修timing,大量使用了LVT的cell,但是我只想clock tree上使用LVT或者少量使用。虽然可以设置dont_use,但是太过生硬了。
找到一个命令setOptMode -powerEffort high -leakageToDynamicRatio 1,但是man的结果不是很清晰,求解。或者有大佬提供下有效的命令。

网友A:
想不生硬可以先禁用lvt,后面打开做一次optDesign -incr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不生硬可以先禁用lvt,后面打开做一次optDesign -incr

禁用LVT后大量的使用rvt,hvt才0.几%,这个比例很不合理啊。所以不知道innovus flow应该怎么设置power和timing的侧重。感觉默认的是偏向于timing。

网友:
引用 楼主:
禁用LVT后大量的使用rvt,hvt才0.几%,这个比例很不合理啊。所以不知道innovus flow应该怎么设置power和t ...

inn主要是为了收timing,如果hvt收不干净,就不会选择hvt,想power小就做次optPower在pr之前先看看综合出来的结果rvt和hvt的比例,如果综合出来的结果就很高了,pr工具不可能做下去的

网友(2022-08-16):
楼主,请问有找到innovus限制lvt使用比例的方法没?

网友B:
有个setOptMode -defineVtPartition,但是效果有限

网友(2023-10-10):
引用 网友B:
有个setOptMode -defineVtPartition,但是效果有限

楼主能详细说一下怎么用这个命令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