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晶振振荡电路仿真,如何在trans仿真下起振

楼主(2021-04-30):
下图是晶振振荡电路
我在PSS仿真下,PSS里面的trans可以振荡。

但是在跑trans仿真时候,就无法振荡起来。

而且已经给晶振一个initial condition

想问问如何解决

网友A:
32K,你把仿真最大step限制为几十ns。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K,你把仿真最大step限制为几十ns。

老哥,还是不太行

楼主:
我就是这么改的

网友:
32K的晶振起振很慢的,几百ms

网友:
maxsetp设置小一点,等待的时间需要长一点哦

网友:
老哥,PSS仿真我倒还不会用~tran里面要仿32K的话你把maxstep设成300ns以下吧,我之前有过没有起振的现象,设了之后就好了

网友B:
你发的图PSS仿真里最下面的Oscillator node+、-是选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发的图PSS仿真里最下面的Oscillator node+、-是选什么呢?

我已经解决了,谢谢您了

网友C(2022-01-25):
您好,请问最后怎么解决的?我也有一样的问题。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好,请问最后怎么解决的?我也有一样的问题。谢谢

你可以Google一下,cadence 官网有个教程,我现在没有link了

网友D(2022-08-22):
晶振起振不是需要一个噪声嘛,怎么样给噪声啊,电感上给电流可以起振,但是那样不严谨啊,需要看到起振过程啊,能有人教一教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晶振起振不是需要一个噪声嘛,怎么样给噪声啊,电感上给电流可以起振,但是那样不严谨啊,需要看到起振过程 ...

一般都是给一个初始值来充当这个噪声吧,但确实不够严谨

网友E(2022-12-04):
引用 楼主:
一般都是给一个初始值来充当这个噪声吧,但确实不够严谨

不能上电么?给VDD一个ramp。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能上电么?给VDD一个ramp。

这个我也没试过,应该是可以的吧

网友(2025-04-07):
老哥最后怎么解决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