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有用过UMC65工艺的大哥们,请教下lvs报错的情况

楼主(2021-04-30):
求有用过UMC65工艺的大哥们,请教下lvs报错的情况

现在组里用的是UMC65nm,1P8M的工艺,然后现在试想做个两级二极管并联的设计,需要用到DNW,如图
然而现在layout的DRC通过了,但是LVS报错,版图识别不了其中一个二极管(lvs面积报错)

我尝试过:
1、直接调用库给的diodnw_ll和diop_ll版图,DRC和LVS都可以通过,schematic和调用的版图及所用layer如下
我认为是diop_ll面积识别的是内NWELL的面积,diodnw_ll面积识别的是DNW的面积,layout中我标出长度了

2、然后我将两个分立的二极管版图整合到同一个阱跑LVS就报错了,其中DIODNW_LL是可以识别的,面积也对得上,但是DIOP_LL就无法识别,面积量级差距很大,其schematic, layout 和 layer如下:
,面积不同是想验证是否面积影响LVS

望潭里的各位大佬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我也是新人哈,
我在想,二极管的面积错认是不是和你p有源区的面积有关系,看你lvs结果三个错误layout里面认的二极管面积是一模一样的。
这个DIOP_LL不能识别是不是应该看下两个二极管的剖面图,是不是有软连接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新人哈,
我在想,二极管的面积错认是不是和你p有源区的面积有关系,看你lvs结果三个错误layout里面 ...

谢谢你的解答,我想问下剖面图这个是virtuoso layout自带的功能吗,软连接这个我也不是很了解,也是刚接触的软件

然后是P有源区这个的问题,我调用的DIODP_LL里面有源区也不是设定的5um×5um;但同样大小的接触孔在DIODNW_LL里面可以识别,我觉得是DIODP_LL的识别的应该是NWELL和某一层的并集,或者和某几层的并集

网友A:
剖面图不是layout里的,是跟工艺相关的,一般工艺厂商会提供这个东西。
p有源区这个问题我是看你的lvs错误发现的,这三个lvs错误你看layout那边三个二极管的面积周长都是一样的,刚好也都是你只画了一个孔。所以我是这么认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剖面图不是layout里的,是跟工艺相关的,一般工艺厂商会提供这个东西。
p有源区这个问题我是看你的lvs错误 ...

谢谢解答,经过排查确实如您所说的,是P_DIFF的问题,感谢提供了排错的思路现在比较疑惑的是为什么调用的layout面积设置成5um×5um,调用的版图NWELL确实是5u×5u,而NWELL里面的有源区明显小于这个值,但LVS识别的了而面积不报错,这点我自己画就报错,有点不明白

网友A:
看下调用的layout是否有特殊层次,自己画的时候有没有添加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调用的layout是否有特殊层次,自己画的时候有没有添加上去,

如一楼的两个图,我是直接照着调用的layout自己再一层一层的提取画的,左边是调用的layout,右图是我自己画的,对比只少了一层IPWM(它在调用的layout中没有显示,所以我也不知道大小跟位置),我也不是很清楚该层的作用,但是层数跟位置跟调用的是一样的;

网友A:
这个我不太清楚,没用过这个工艺,不了解IPWM这一层具体是什么。只是从通用的角度看了看,根据你的描述,猜测会有这么一层layer声明这个区域是二极管。有没有试过只显示IPWM这一层,看下这层layer的位置呢。
突然发现你source那边前两个二极管的周长面积不太对啊,和你layout里说的5*5、10*10对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不太清楚,没用过这个工艺,不了解IPWM这一层具体是什么。只是从通用的角度看了看,根据你的描述,猜 ...

我尝试过单独显示IPWM层,是没有显示任何东西的,也不知道这层是干嘛的,估计这个得找其他工程师问下了
然后面积这个确实不是准确的5*5,但是您看一楼的schematic图里也相应修改了,schematic跟layout都是5.92*5.92

网友A:
抱歉哈,以我不多的经验来讲,我只能分析到这里了。
可以试试把IPWM就罩在内nwell上,看下有无变化。
一般管子不认或面积不对要么就是少层次或者确实某一层面积不对,但是你这个管子也能识别正确,层次应该没问题(推翻了我前面的一个猜想);要么就是需要看下两个管子的剖面图(1楼第一张那种),工艺里没找到的话就要自己看layout稍微画一画分析一下,看两个管子分开和合并到同一个阱里差别在哪。

网友B:
去LVS runset 文件中查看device DIODP_ll 的定义,并结合PDK layout 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抱歉哈,以我不多的经验来讲,我只能分析到这里了。
可以试试把IPWM就罩在内nwell上,看下有无变化。
一般 ...

好的,谢谢大哥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LVS runset 文件中查看device DIODP_ll 的定义,并结合PDK layout 分析

你好,请问下lvs runset的路径是在哪里吗
现在组里的pdk里只找到这一个runset如下图

我们组用的umc65 pdk的目录和该pdk下的LVS文件如下:
直接搜索没有找到runset

网友B:
就是lvs 文件,你跑lvs不是会用到foundry提供的lvs cmd 吗?就是这个cmd 文件里面有各种器件的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lvs 文件,你跑lvs不是会用到foundry提供的lvs cmd 吗?就是这个cmd 文件里面有各种器件的定义。 ...

谢谢回复,我跑LVS的文件是这个
但是找diodp_ll也没有关于层级的定义,后来我组里师兄告知才知道有user manul,刚开始啥都不知道
以下为user manul关于diodp_ll的各层layer,但是我对比我自己画的跟调用的,也没缺失必要的layer,至今仍未排查出问题

网友C:
这个diode是check   nw的面积和周长的,你直接共用了nw肯定报错了。要么别共用nw,要么把rule文件check  nw的面积周长的定义屏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我跑LVS的文件是这个
但是找diodp_ll也没有关于层级的定义,后来我组里师兄告知才知道有user m ...

楼主就是这个文件,文件中有个device(diodp-ll) ....的定义这个dio的主体以及端口以及其相关property(Area,perimeter等),去分析是哪一个因素导致的器件无法正常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diode是check   nw的面积和周长的,你直接共用了nw肯定报错了。要么别共用nw,要么把rule文件check  nw ...

谢谢回复,您是指两个diode:diodp_ll和diodnw_ll共用NWLL造成的报错吗,但是我看别人文章的Layout剖面图确实是这样画的

图1

现在发现问题是diodp_ll上的DIFF问题导致的LVS过不了,如下图2中间的diodp_ll和diodnw_ll都可以识别,基本可以确定是DIFF导致的LVS面积报错;
但现在是想继续在图1中间的PWELL上做其他结构,那DIFF势必不可能这么大,那怎么处理这个DIFF的问题,是改schematic中的参数吗,还是改LVS中关于diodp_ll的面积约束呢?

图2

另外这层DIFF影响的是什么呢,如果DIFF过小是会改变图1中的PW面积吗?DIFF的实际作用是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就是这个文件,文件中有个device(diodp-ll) ....的定义这个dio的主体以及端口以及其相关property( ...

谢谢回复,经过排查已经确定是DIODP_LL的DIFF面积跟schematic对不上,导致LVS的面积报错;
但现在想继续在这个DIFF上做其他结构,那DIFF的面积势必不能这么大,是要修改schematic中diodp_ll的面积合理,还是改LVS的约束合理点,如果改schematic的面积的话会不会影响实际流片中下图的PW没那么大,而是DIFF所设定的大小?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经过排查已经确定是DIODP_LL的DIFF面积跟schematic对不上,导致LVS的面积报错;
但现在想继续 ...

       方便把diodp的device定义发出来看看嘛?包括property那部分,应该可以看到dio area是算的谁的面积。真实物理上dio的有效面积应该是PW的面积,但是可能PDK和model设计时是以DIFF的面积为参考计算的。这样的话,layout必须完全参考PDK的画法才能保证model的准确。如果电路中确实需要这个面积的dio,那layout应该对应sch去调整DIFF的面积,这样才能met 到model,达到设计预期。      话说回来,这种dio PDK一般不是会支持W/L吗?layout 按照电路中W/L来画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经过排查已经确定是DIODP_LL的DIFF面积跟schematic对不上,导致LVS的面积报错;
但现在想继续 ...

为什么还要在DIO的diff继续做其他结构啊?DIO就是一个器件了,在叠加其他device的model怎么算啊?LVS应该是不支持的吧。如果是设计时需要考虑你的device所在的PW对DNW的寄生dio,那就直接抽取后仿寄生dio就可以了。不能直接调用PDK的这个DIO并在上面继续画device的。以上纯属我个人经验,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便把diodp的device定义发出来看看嘛?包括property那部分,应该可以看到dio area是算的谁的面积 ...

谢谢您的耐心回复,我这边能找到的关于这两个二极管的device定义了
schematic确实可以设置W/L;但是若想在这个PW上做MOS或者其他结构的话,那DIFF应该就是MOS的DIFF,而不是像下图那样整个大正方形,那如果为了能过LVS把schematic的W/L改小,那真正流片回来后的物理PW究竟是DIFF那么大还是以DNW为基准那么大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耐心回复,我这边能找到的关于这两个二极管的device定义了

schematic确实可以设置W/L;但是若想 ...

楼主你这个感觉流程反了啊,DIODP,DIODNW都是寄生dio,我的理解正常设计流程应该是只需要在调用的NMOS中按要求标记DSYMBOL,然后LVS时打开BACK-to-BACK switch, extract出layout中DIODP和DIODNW的实际面积,然后反标会schematic中。不过奇怪的是为什么dio的面积是抽的diff的面积,这不符合实际PN结物理意义。实际PN结的面积应该是跟PW的面积和周长相关的。不过UMC65我没有做过,你最好问问UMC的DS,那样问题解决会更快。祝好运~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耐心回复,我这边能找到的关于这两个二极管的device定义了

schematic确实可以设置W/L;但是若想 ...

至于PW实际大小,按一般工艺来说是PW画多大实际就是多大,只有简单的高压阱与低压阱的逻辑运算。不排除UMC关于这个DIO的pw有进行特殊逻辑运算,你可以问问UMC。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这个感觉流程反了啊,DIODP,DIODNW都是寄生dio,我的理解正常设计流程应该是只需要在调用的NMOS中 ...

谢谢回复
对的,一般设计中这两个二极管都是寄生的,是用来后仿抽取寄生参数的;
但我们现在试想主动利用这两个寄生的电容做光吸收媒介,所以得事先对感光面积有个估计,因此得先定schematic的面积大小,然后画layout跑LVS,结果就遇到一堆问题

至于UMC5的DIODP_LL为啥抽的是DIFF,目前我也还没结论,我也刚接触这领域,不太了解跟工艺厂商沟通的途径;但物理实现上来讲的话PW的大小应该就是内NWELL的大小了,跟DIFF没直接关系

还有个问题想请教下,您说的LVS的back-to-back switch是什么作用的吗,一般这种仿寄生电阻电容的是不是都得选择这个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对的,一般设计中这两个二极管都是寄生的,是用来后仿抽取寄生参数的;
但我们现在试想主动利用 ...

我是看你发的资料上这么写的,应该是你的LVS file中有这个switch,你可以看一下。用UMC的工艺,肯定可以找他们支持啊,有问题就问好了。你不知道怎么联系,你们公司应该有人负责联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看你发的资料上这么写的,应该是你的LVS file中有这个switch,你可以看一下。用UMC的工艺,肯定可以 ...

好的,谢谢回复,我这边联系下师兄看有没有厂商的联系方式

网友(2021-08-19):
工艺库分享哦

网友(2022-11-18):
LAYER   IPWM            1225                    //IP Water Ma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