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拉扎维习题

楼主(2021-04-30):
在求解基本差动对的输出电压最大摆幅时,为什么答案在求出输出电压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后作差 《乘二》?
完全不理解

网友A:
差分输出摆幅可以加倍。

网友B:
假设输出电压范围∈[0, 0.8],一下两种情况:1、VOUTP=0.8, VOUTN=0, 此时差分输出Vdiff=P-N=0.8
2、VOUTP=0, VOUTN=0.8, 此时差分输出Vdiff=P-N=-0.8
那么Vdiff电压范围∈[-0.8, 0.8],是单端情况的两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分输出摆幅可以加倍。

感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假设输出电压范围∈[0, 0.8],一下两种情况:1、VOUTP=0.8, VOUTN=0, 此时差分输出Vdiff=P-N=0.8
2、VOUTP= ...

谢谢,说的很详细了

网友:
差分加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