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总线换层打孔,怎么设置打双孔

楼主(2021-04-30):
                                     各位大神,知道总线换层自动打孔,怎么设置打双孔吗?怎么默认的只有一个孔,哪儿有设置的啊?谢谢啦!

网友A:
你是61版本的吗?按 o键,再按 F3就可以选数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61版本的吗?按 o键,再按 F3就可以选数量啊

sorry,看错了,你是要换孔,这个没用过

网友B:
把 Min Num cuts 改成2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 Min Num cuts 改成2就可以了

                    厉害,果然高手多啊,学习了。

网友(2021-07-09):
引用 网友B:
把 Min Num cuts 改成2就可以了

学到了,挺好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把 Min Num cuts 改成2就可以了

大佬,对比你的virtuoso  找不到这个选项时咋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佬,对比你的virtuoso  找不到这个选项时咋回事

我看是在layout XL、GXL界面有,layout L没得

网友D:
请问总线换层是什么意思,我i没遇到过 所以不是很明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大佬,对比你的virtuoso  找不到这个选项时咋回事

不是大佬,也还是个菜鸡
这个得开着xl才能用,我用的virtuoso的版本是617的,可能版本不同也会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请问总线换层是什么意思,我i没遇到过 所以不是很明白

画wire线或者bus wire线的时候右键可以选择向上层打孔或者向下层打孔并跳线,按下空格键也可以选择,省去打孔的步骤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画wire线或者bus wire线的时候右键可以选择向上层打孔或者向下层打孔并跳线,按下空格键也可以选择,省去 ...

谢谢  才知道原来还可以这样子画

网友E(2021-08-10):
引用 网友B:
画wire线或者bus wire线的时候右键可以选择向上层打孔或者向下层打孔并跳线,按下空格键也可以选择,省去 ...

你好 请问这里的孔怎么设置成符合drc的孔啊,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你好 请问这里的孔怎么设置成符合drc的孔啊,谢谢!

一般自动生成的都是符合drc的吧,我前面发的那个图片的位置可以去设置孔,里面也有设置metal width的,一般孔的大小是跟着线走的

网友(2021-09-17):
引用 网友B:
不是大佬,也还是个菜鸡
这个得开着xl才能用,我用的virtuoso的版本是617的,可能版本不同也会有问题
...

学习了

网友(2021-12-21):
Wire Assistant--Min Num Cuts :2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画wire线或者bus wire线的时候右键可以选择向上层打孔或者向下层打孔并跳线,按下空格键也可以选择,省去 ...

学习了

网友(2022-10-18):
引用 网友B:
画wire线或者bus wire线的时候右键可以选择向上层打孔或者向下层打孔并跳线,按下空格键也可以选择,省去 ...

感谢大佬 学到了 学到了
另外 还可以分别设置向上打孔  向下打孔的快捷键
孔的对齐方式选 自动  就可以从孔的边边出线 特别方便

网友(2022-12-09):
具体设置能说明一下吗?

网友:
这个功能在L也可以用,不过菜单键说看不到,可以用快捷键打开的

网友F(2023-12-02):
引用 网友B:
把 Min Num cuts 改成2就可以了

但是线总是从孔的中间出来,怎么变成顺着边出来啊大佬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但是线总是从孔的中间出来,怎么变成顺着边出来啊大佬

ctrl+滚轮或者shift+滚轮,我不太记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 Min Num cuts 改成2就可以了

感谢大佬

网友G:
引用 网友B:
ctrl+滚轮或者shift+滚轮,我不太记得了

请问自动生成的孔,怎样调整金属包围孔的间距?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把 Min Num cuts 改成2就可以了

自动打的孔,怎样设置金属包围孔的间距?还有这个能从M2转到M4吗?不是从M2转到M3,再从M3转到M4.

网友:
引用 网友G:
自动打的孔,怎样设置金属包围孔的间距?还有这个能从M2转到M4吗?不是从M2转到M3,再从M3转到M4.
...

设置间距的问题可以看我之前在4楼发的图片,从M2到M4是可以的,可以设置个快捷键,按两次就行,具体是什么不太记得了,关键词好像是AddWireVia,um和down,你可以看一下默认设置是什么

网友(2024-05-17):
引用 网友B:
一般自动生成的都是符合drc的吧,我前面发的那个图片的位置可以去设置孔,里面也有设置metal width的,一 ...

我先画M3然后跳M2,M3的包孔是0.02,M2是0.01,我要是先画M2再跳M3,M2包孔就是
0.02,然后M3是0.01,反正后面画哪层metal,那层metal就少包孔了,想问问怎么设置它的enclosure

网友(2024-09-26):
引用 网友G:
请问自动生成的孔,怎样调整金属包围孔的间距?

请问自动生成的孔,怎样调整金属包围孔的间距?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