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仿真报错:/usr/bin/ld: unrecognized option '-plugin'

楼主(2021-04-30):
vcs仿真时 报这个错误,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该怎么弄? ?(vcs为2018 vcsmx版本 ):/usr/bin/ld: unrecognized option '-plugin'

网友:
调用gcc库的问题

网友(2021-10-12):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
问题的产生:某一天我的vcs工具的lic不能用了,终端交给IT去调试,IT用我的终端source了他本地的环境变量,发现问题后,帮我把lic设置好,就把终端交给我了,我用那个终端就一直报这个问题。

问题的解决:关掉那个终端,重新启用一个终端就可以用了。

问题的分析:这个问题搞了我好久,怀疑是IT在source他本地的环境变量的时候,终端记忆了一些工具相关的参数,我再source回我的环境变量的时候,这些参数会影响我的仿真,具体是什么参数就搞不清了,反正现在可以用了。

网友:
关掉终端,重新启用一个终端,设置好环境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