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仿真时用到了BUFGMUX_CTRL原语, 怎么配置啊?

楼主(2021-04-30):
"BUFGMUX_CTRL BUFGMUX_CTRL_inst( .O (rx_fifo_rd_clk),  .I0 (PIO_CLK_IN),  .I1 (DMA_CLK_IN),  .S (DMA_RQST));"
  Module definition of above instance is not found in the design.

网友:
是不是没有把库文件掉进去 比如altera的
库文件

网友A:
查找一下BUFGMUX_CTRL 这个module 哪里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找一下BUFGMUX_CTRL 这个module 哪里来的!

这是vivado的原语, 可能对应某个库文件, 应该不能显式的调用

网友B:
在vcs里添加vivado的lib就可以仿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vcs里添加vivado的lib就可以仿真了

-y /home/xdh311/xilinx/Vivado/2020.2/data/verilog/src/unimacro
-y /home/xdh311/xilinx/Vivado/2020.2/data/verilog/src/unisims
-y /home/xdh311/xilinx/Vivado/2020.2/data/verilog/src/unisims_dr
-y /home/xdh311/xilinx/Vivado/2020.2/xeclib
/home/xdh311/xilinx/Vivado/2020.2/data/verilog/src/glbl.v
+libext+.v

./transport.srcs/sim_1/new/PIOO.v
./transport.srcs/sources_1/new/transport.v
./transport.srcs/sources_1/ip/fifo_generator_0/fifo_generator_0_sim_netlist.v
./transport.srcs/sources_1/ip/fifo_generator_1/fifo_generator_1_sim_netlist.v
./transport.srcs/sources_1/ip/fifo_generator_2/fifo_generator_2_sim_netlist.v

这个是我的filelist.f 可以仿非加密ip, 原语的库是哪个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我的filelist.f 可以仿非加密ip, 原语的库是哪个啊?

Vivado/2020.2/data/verilog/src/unisims
这个目录下应该有个同名.v的文件,你检查下路径写对了没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vivado的原语, 可能对应某个库文件, 应该不能显式的调用

加对应的库文件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Vivado/2020.2/data/verilog/src/unisims
这个目录下应该有个同名.v的文件,你检查下路径写对了没 ...

路径是对的, 同名的.v文件没有  估计是版本更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