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vim调用emacs,从而使用verilog-mode插件

楼主(2021-04-30):
1.求分享一个verilog-mode的插件,由于无法翻墙,没办法在github上下载
2.网上的安装教程试过了,貌似都没有成功,有没有哪位同学,目前在使用gvim调用emacs,从而使用verilog-mode插件,求分享一下安装教程。系统是Linux,centos 7

网友A:
明明vim自己有插件,为啥要emacs参合进来。。。vim是世界上最好的编辑器,没有之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明明vim自己有插件,为啥要emacs参合进来。。。vim是世界上最好的编辑器,没有之一。。。 ...

vim那个verilog-mode插件好像很久没有维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vim那个verilog-mode插件好像很久没有维护了

是的,基本上就那样了,然后Verilog-mode的插件,底层上还是调用的emac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明vim自己有插件,为啥要emacs参合进来。。。vim是世界上最好的编辑器,没有之一。。。 ...

有的话,求分享一个,我是用习惯了

网友(2021-06-05):
这个如何使用截图,原图来自
https://github.com/zhuzhzh/verilog_emacsauto.vim,访问jithub好像不需要翻墙。
这个插件实际底层是调用emacs 的verilog-mode插件,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https://github.com/zhuzhzh/verilog_emacsauto.vim
verilog_emacsautoIntroduction
This is one improved version of original verilog mode
There are several issues in origional version:
  • doesn't work on windows
  • need enter "any key" twice to continue
  • doesn't work for systemverilog

Installation

vim-plug
Plug 'zhuzhzh/verilog_emacsauto.vim', {'for': ['verilog', 'systemverilog'] }
Vundle

Plugin 'zhuzhzh/verilog_emacsauto.vim'

网友C(2022-12-09):
https://blog.csdn.net/qq_4146788 ... 1001.2014.3001.5501看这里,这是我写的部落格,希望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blog.csdn.net/qq_4146788 ... 1001.2014.3001.5501看这里,这是我写的部落格,希望有帮助
...

多谢多谢,都是人才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