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Innovus布局布线完了之后,怎么看标准单元内的版图

楼主(2021-04-30):
100资产
现在用Innovus布局布线了之后,只有power gnd 和标准单元之间的连线,怎么转成最终的版图呢?就是包含所有层的信息的那种。已经导出布局布线的gds了,也有标准单元的gds,但是用stream In 的时候没找到正确的map文件,stream in就导入不进去

网友A:
先回答容易的问题 -- 如何在Innovus里看到标准元的layout
Innovus中点上红框里的选项,可以大致看到标准元的layout,但是仅限于PO,CO,M1。Innovus里标准元的物理信息来自lef或OA,其实都是abstract。Innovus不改动标准元内部,不需要动下面的layer,也就不需要下面各层的信息了。

把Innovus里的layout转到Cadence Virtuoso里,可以有几种方法。
如果选择GDS的话,要把Innovus里设计的GDS和标准元的GDS合并起来输出一个单独的GDS。
streamOut <name of merged GDS file> \
-attachInstanceName 127 \
-attachNetName 102 \
-libName DesignLib \
-mapFile <PDK streamOut.map> \
-merge { \
<list of standard cell gdsii files>\
} \
-mode ALL \
-units 1000 \
-dieAreaAsBoundary

上面 127,102来自PDK的techfile。也可以参考一下标准元GDS里文字在哪个层。
有了合并的GDS后,启动virtuoso,File -- Import -- Stream..., 在菜单里需要填上streamIn mapping file,PDK 里面找一下,或者问PDK vendor索要,自己写容易出错,也很麻烦。

Innovus, Virtuoso之间数据交换最简单的方法是通过OA。 Innovus里跑完后写出一个OA的库。 Virtuoso那边cds.lib加上这个Innovus写出的OA库,重启就可以看到了,非常方便。 这个方法的前提是必须有标注元的OA库。老的PDK如果没有,可以把cdb转成OA,比较麻烦,也容易出错。 现在新的PDK很多都有标准元的OA库。

网友B:
要有stramout的map文件吧,只有文件和模拟那边match起来才可以看到的吧!

网友C:
这里之肯看到METAL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里之肯看到METAL

innovus里只能看到金属层的信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有stramout的map文件吧,只有文件和模拟那边match起来才可以看到的吧!

额您能说的具体一些吗?
您的意思是把innovus生成的gds文件 stream in virtuoso,然后在virtuoso里面操作吗?
我们现在的想法是,把数字标准单元的gds和design的gds想办法在calibre里merge一下,这样能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回答容易的问题 -- 如何在Innovus里看到标准元的layout
Innovus中点上红框里的选项,可以大致看到标准元 ...

上面 127,102来自PDK的techfile。

这个不是很懂哎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您能说的具体一些吗?
您的意思是把innovus生成的gds文件 stream in virtuoso,然后在virtuoso里面操作 ...

innovus  可以产生 GDS,产生的时候需要一个map文件,这个文件工艺厂会给的然后再导入到virtuoso里面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回答容易的问题 -- 如何在Innovus里看到标准元的layout
Innovus中点上红框里的选项,可以大致看到标准元 ...

大佬!是你!之前您回复过我的问题,太感谢了!
我需要的应该就是您说的这段把两个gds合并成一个单独的gds

把Innovus里的layout转到Cadence Virtuoso里,可以有几种方法。
如果选择GDS的话,要把Innovus里设计的GDS和标准元的GDS合并起来输出一个单独的GDS。
streamOut <name of merged GDS file> \
-attachInstanceName 127 \
-attachNetName 102 \
-libName DesignLib \
-mapFile <PDK streamOut.map> \
-merge { \
<list of standard cell gdsii files>\
} \
-mode ALL \
-units 1000 \
-dieAreaAsBoundary

请问Innovus的streamout.map跟virtuoso的stream in需要的map文件是一个map吗?
-attachInstanceName 127 \
-attachNetName 102 \
上面 127,102来自PDK的techfile。也可以参考一下标准元GDS里文字在哪个层。
这是什么意思呀?
找到一个techfile是长这样子的

标准元GDS里文字在哪个层,这句也没懂。。gds能以文本模式打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回答容易的问题 -- 如何在Innovus里看到标准元的layout
Innovus中点上红框里的选项,可以大致看到标准元 ...

如果是这样不填Instance name和 net name的话,

生成的gds再导入到virtuoso里面  金属连线又没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是这样不填Instance name和 net name的话,

生成的gds再导入到virtuoso里面金属连线又没了。。

抱歉,回复晚了。顶层版图为了方便,通常希望保留一些文字信息,如instance name,net name。这些文字可以放到一个没有实际意义的层上。这里我要更正一下 -- 有的PDK里有 techfile 文件夹,里面有 <technology name>.layermap 文件。 这个文件不等于通常定义的 techfile or <technology name>.tf。这个 <technology name>.layermap 里有类似以下的信息,可以参考。
# techLayer        techPurpose     stream# dataType
# ---------        -----------     ------- --------
  text                drawing                127        0
  M1                text                127        31
  M2                text                127        32
  M3                text                127        33
  M4                text                127        34
  M5                text                127        35
  M6                text                127        36
  M7                text                127        37
  M8                text                127        38
  M9                text                127        39
  M10                text                127        40
  AP                text                127        74

streamOut 用到的 streamOut.map 文件格式和上面类似,可以在 PDK 里找一下,看看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抱歉,回复晚了。顶层版图为了方便,通常希望保留一些文字信息,如instance name,net name。这些文字可 ...

您好,我这边的streamout.map:

layermap:

techfile.tf:

streamout时的设置:
把gds导入到virtuoso时的设置:
导入之后的效果是这样的:
然后有很多这种warning:

我感觉这个streamout.map文件是不是有问题,如果我在stream out 和 stream in的过程中都选择layermap文件的话,就没什么warning
但是导入之后的结果,没有金属层的连线,而且出现了很多重复的层,是这个streamout.map有问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我这边的streamout.map:

您的流程是对的。
- 在 Innovus 里用 streamOut 命令 + streamOut.map + 标准元gds,生成合并的 gds。建议查一下Innovus log里有没有warning。
- 在 Cadence 里 XStream In。
流程中只用到 streamOut.map 也是对的。 b5225xhb.layermap 只用作参考,而不是代替 streamOut.map,也是对的。 这个 <technology>.layermap 里面的语法和 streamOut.map 的语法是不同的。 您试验用 b5225xhb.layermap,可以看到最后导入 Cadence 里的版图丢掉了很多层,这也证明了 layermap 在这个流程中只能当作参考,不能替代 streamOut.map。

您的 XStream In warning 截屏确实需要仔细研究一下。
例如,‘121:0’ 这个组合有warning。 在 layermap 里 121层是
A1TEXT      drawing      121      0
猜测应该是A1文字。 在 streamOut.map 里,这个层对应的第四列数字就不应该是 0。 感觉您的 streamOut.map 这里有错,改成 20 试试看。
<layer name>     <layer purpose>      121       20。

看了一下您的 streamOut.map,第四列全是0, 肯定是不对的。 至少把第一列是 NAME 的那些行对应的第四列数字改成 20。 感觉其他行也有问题,第四列不应该都是0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我这边的streamout.map:

仔细看了一下,streamOut.map 第三列数字有错,不应该是1,2,3,4,5,6 这样依次递增的。这个streamOut.map像是工具自动产生的,第三列的层序号应该修改成和 layermap 文件里的 layer # 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了一下,streamOut.map 第三列数字有错,不应该是1,2,3,4,5,6 这样依次递增的。这个streamOut ...

是的是的,就是Innovus自动生成的。工艺库里没搜到其他streamout.map的文件,工艺库里其他的map文件还有一个就是astro文件夹里有  这些map文件,但应该不是用在这里的。

我今天按照之前的步骤再操作的时候,stream in的时候又出现这个warning
然后导入进去又什么都没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是的,就是Innovus自动生成的。工艺库里没搜到其他streamout.map的文件,工艺库里其他的map文件还有 ...

我把流程写下来放到日志里了,还在待审核 ,希望能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把流程写下来放到日志里了,还在待审核  ,希望能有帮助

太感谢您了!按照您说的方法,成功导入!只能用热泪盈眶来形容当前的心情,在一个老师和周围的师兄都不知道的问题上,有您这么耐心地教一个新手,分享自己的经验,真的非常感谢您!

有个小问题是streamout.map里的COMP层是什么意思呀

我把COMP放在一个没用到的text层里,发现他在每个std cell上画了个X,感觉像是mark一下的作用,是这样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太感谢您了!按照您说的方法,成功导入!只能用热泪盈眶来形容当前的心情,在一个老师和周围的师兄都不知 ...

补充3 – Innovus 默认streamOut.map里的COMP 层
Innovus 生成的默认streamOut.map 模板里会有一个COMP层。
NAME         COMP         127          0
COMP         ALL          128          0
COMP 是一个 Innovus 专有的层,用来在标准元周围画一个长方形的框。这是一个虚拟的层,在<process>.layermap中通常没有对应的层,可以在 streamOut.map 里把上面这两行都删掉。
这里还有一个小技巧。如果在默认streamOut.map模板里碰到一个层,不确定对应<process>.layermap里哪个层,可以暂时把这个层放到一个用不到的层上。例如,上面提到默认模板里的COMP可以暂时在streamOut.map里放到258层。
COMP         ALL          256          0
从Innovus导出GDS后,用GDS工具打开看一下258层上画了些什么。一般看一下就能很快判断层的实际用途。还不确定的话在Cadence里打开一个标准元的版图,看看有没有对应的层。如果有对应的层,回过去再修改streamOut.map再走一遍。
Cadence PVS 里有一个名为QuickView的工具,命令是k2_viewer,可以打开GDS,很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充3 – Innovus 默认streamOut.map里的COMP 层Innovus 生成的默认streamOut.map 模板里会有一个COMP层 ...

好的,再次感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充3 – Innovus 默认streamOut.map里的COMP 层Innovus 生成的默认streamOut.map 模板里会有一个COMP层 ...

前辈,再问您个问题好吗
Innovus之后的LVS应该怎么做呢?是把gds跟dc生成的netlist进行对照,还是在布局布线后,再生成一个netlist_pr,然后把gds跟netlist_pr进行对照呢

现在老师那边的版图工程师是把Innovus生成的gds 跟 dc生成的netlist导入到virtuoso中生成的晶体管级电路进行LVS,这样可以吗?这样多转了一次,感觉怪怪的。。

现在这样检查LVS的问题是,Innovus的时钟树综合指令 ccopt_design ,会在关键路径上添加buffer,导致过不了LVS。

目前想出来两个方法:
1、修改Innovus的指令,不让他自己加buffer。(这样做对时序有不好的影响)
2、人工修改网表及电路,手动添加Buffer,与gds上加的Buffer一致。(这样人工更改网表及电路,怕有风险)

请问您一下,应该怎样做比较好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辈,再问您个问题好吗
Innovus之后的LVS应该怎么做呢?是把gds跟dc生成的netlist进行对照,还是在布局 ...

DRC, LVS 可以在 Cadence 里面做。 我这里用的是 Cadence PVS,集成到 Virtuoso 里一个单独的菜单,按照菜单一步步填上各类信息,往下走就可以了。 估计你们那里用的是 Calibre。
LVS 需要 schematic view, layout view。
Innovus 全部流程跑完,最后写出 final Verilog netlist。
deleteEmptyModule
saveNetlist -excludeLeafCell -includePowerGround -includePhysicalInst EXPORT/<your_design>.lvs.v

把这个netlist import 到 Cadence Virtuoso 里生成 schematic view。

Layout view 就是走 Innovus streamOut gds, Virtuoso XStream In 这个流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DRC, LVS 可以在 Cadence 里面做。 我这里用的是 Cadence PVS,集成到 Virtuoso 里一个单独的菜单,按照 ...

噢噢也就是说,innovus流程走完之后,除了gds还要导出一个对应的netlist_lvs.v,然后用netlist_lvs.v转换成的schematic进行LVS。

额那这样的话,我又有两个问题(全是问题。。麻烦前辈了)
1、这样怎么保证innovus导出的netlist  跟dc导出的netlist是功能一致的呢?是verify_connectivity这个指令来检测吗?
2、这样把Innovus自己生成的版图和netlist进行对照,有种Innovus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的感觉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噢噢也就是说,innovus流程走完之后,除了gds还要导出一个对应的netlist_lvs.v,然后用netlist_lvs.v转换 ...

LVS 是 layout vs schematic。 在混合信号芯片里,digital 当作Cadence Virtuoso里的一个模块处理。 在 Cadence Virtuoso 里做 LVS 是为了保障 X Stream In, Verilog In 的过程中没有出错。 还有,LVS 之前应该先跑 DRC。 Cadence 里的 DRC 更严格。 通常 signoff 以 Cadence 里的 DRC 为准。
保障 Innovus final netlist 和 DC synthesis netlist 功能一致,这个其实是 LEC logic equivalence check。好像国内翻译是形式验证,可能是最早大家都用 Formality。 形式验证这个翻译容易产生歧义,个人觉得还是叫 LEC 更准确。 真正的 formal verification 是验证里的学问,又是另一套工具和方法学。 LEC 的主流工具就是 C 家的 Conformal, S 家的 Formality。 把两个 netlist 都导入工具,设置一下,就可以跑了。

如果有 C 家的综合工具 Genus,可以跑一下 Genus 生成一个 Conformal 模板,改一下就可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VS 是 layout vs schematic。 在混合信号芯片里,digital 当作Cadence Virtuoso里的一个模块处理。 在 C ...

非常感谢您,现在DRC和LVS都能过了,formality验证也过了。
我这个项目您帮我解决了非常多的难题,从开始的把verilog网表导入到virtuoso,到后面streamout stream in,LVS的整个流程,都是按照您的指导来做的,如果没有您的指导的话,我可能要多花1个月的时间来解决这些问题,真的非常感谢您。
如果您来成都的话,请一定要跟我说一声,希望能在线下当面感谢您。

网友(2022-05-18):
请教一个问题,在innovus中可以设置放置标准单元之间的间距吗?

网友(2022-08-25):
楼主,我想知道到您图片这一步,单元按行摆放的脚本是什么呢?

网友D:
楼主,我想知道到您图片这一步单元按行布局的流程脚本是什么呢?我知道可以分行,但是我不知道分行过后单元是直接布局就行,还是要加上按行布局的限制呢?能看一下这个脚本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想知道到您图片这一步单元按行布局的流程脚本是什么呢?我知道可以分行,但是我不知道分行过后单元 ...

source ../logic.global

setDesignMode -process 250

checkDesign -netlist
checkDesign -timingLibrary

saveDesign initial.enc

#floorPlan -site CoreSite -r 0.913115661317 0.30 10.4 10.0 10.4 10.0

floorPlan -site CoreSite -d 630 130.0 15.5 15 15.5 15

#floorPlan -site CoreSite -s 400 247.0 13.5 13 13.5 13

globalNetConnect VDD -type pgpin -pin VDD -inst *
globalNetConnect GND -type pgpin -pin GND -inst *
globalNetConnect VDD -type tiehi -pin VDD -inst *
globalNetConnect GND -type tielo -pin GND -inst *
globalNetConnect VDD -type tiehi
globalNetConnect GND -type tielo

#ring
addRing -skip_via_on_wire_shape Noshape -skip_via_on_pin Standardcell -stacked_via_top_layer TT -type core_rings -jog_distance 0.52 -threshold 0.52 -nets {VDD GND} -follow core -stacked_via_bottom_layer A1 -layer {bottom TT top TT right A2 left A2} -width 6 -spacing 2 -offset 0.52

#addRing -skip_via_on_wire_shape Noshape -skip_via_on_pin Standardcell -stacked_via_top_layer TT -type core_rings -jog_distance 0.52 -threshold 0.52 -nets {VDD GND} -follow core -stacked_via_bottom_layer A1 -layer {bottom TT top TT right A2 left A2} -width 4 -spacing 1 -offset 0.52

#stripe
addStripe -skip_via_on_wire_shape Noshape -block_ring_top_layer_limit TT -max_same_layer_jog_length 1.2 -padcore_ring_bottom_layer_limit A2 -set_to_set_distance 40 -skip_via_on_pin Standardcell -stacked_via_top_layer TT -padcore_ring_top_layer_limit TT -spacing 1.25 -merge_stripes_value 0.52 -direction horizontal -layer TT -block_ring_bottom_layer_limit A2 -width 8 -nets {VDD GND} -stacked_via_bottom_layer A1

addStripe -skip_via_on_wire_shape Noshape -block_ring_top_layer_limit TT -max_same_layer_jog_length 1.2 -padcore_ring_bottom_layer_limit A1 -set_to_set_distance 40 -skip_via_on_pin Standardcell -stacked_via_top_layer TT -padcore_ring_top_layer_limit TT -spacing 1.25 -merge_stripes_value 0.52 -layer A2 -block_ring_bottom_layer_limit A1 -width 8 -nets {VDD GND} -stacked_via_bottom_layer A1

#sroute follow_pin
sroute -connect { blockPin padPin padRing corePin floatingStripe } -layerChangeRange { A1 TT } -blockPinTarget { nearestTarget } -padPinPortConnect { allPort oneGeom } -padPinTarget { nearestTarget } -corePinTarget { firstAfterRowEnd } -floatingStripeTarget { blockring padring ring stripe ringpin blockpin followpin } -allowJogging 1 -crossoverViaLayerRange { A1 TT } -nets { GND VDD } -allowLayerChange 1 -blockPin useLef  -targetViaLayerRange { A1 TT }

-corePinWidth 1.5

saveDesign pns.enc

setPlaceMode -congEffort low

placeDesign -inPlaceOpt

不是自动按行摆放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source ../logic.global

setDesignMode -process 250

后来发现了,是我自己做的lef设置了coreSite的高不对劲,感谢答主~

网友E(2023-06-09):
楼主,你的怎么就可以了啊。我用你的方法搞了一天。stream in后就是看不到线,但是用calibredrv看导出来的GDS里有线了。所以最后我得出结论,你的(13#)导入用streamOut.map是错误的。应该用工艺文件里的layermap

网友F(2023-07-25):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的怎么就可以了啊。我用你的方法搞了一天。stream in后就是看不到线,但是用calibredrv看导出来的G ...

你好,我导入到virtuoso也发现没有导线 请问您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好,我导入到virtuoso也发现没有导线 请问您是怎么解决的

之前就是这个layermap文件搞错了,工艺没有自带的,要让他自动生成一个然后再修改

网友(2024-07-03):
好帖子,终于解决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