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仿真一个模块的跨导gm呢?

楼主(2021-04-30):
一个子电路,想仿真输入到输出的gm值。
电路的DC已经确定,
那么外部如何在输入加AC电压信号?如何测量输出的AC电流呢?

网友A:
我能想到的方法是:
1 如果你的电路很简单,那就做DC仿真看相应管子的gm
2 如果你的电路比较复杂,那就可以做tran仿真,输入加小信号交流电压,看输出管的小信号交流电流,再做下比值看gm
不知道其他人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B:
根据gm的定义是AC小信号输出短路电流与输入电压之比,可以考虑在输出加一个对地的AC电阻(直流下电阻很大,比如1e12,不影响直流工作点,AC下电阻为0,使输出短路),输入电压的AC值为1,然后做AC分析,频率在低频(比如1Hz)时测试输出短路电流,则其值就是gm。

网友C:
跑DC,计算器里选OP,然后选中对应器件,list里下拉有 gm

网友D:
输入加vdc,设置ac=1。
输出串联一个vdc,dc=0。
跑ac检测输出vdc的ac电流I,gm=I/V (V=1)

网友E(2021-07-08):
引用 网友D:
输入加vdc,设置ac=1。
输出串联一个vdc,dc=0。
跑ac检测输出vdc的ac电流I,gm=I/V (V=1) ...

请问,输出串联vdc,dc=0。这样不会导致内部输出节点的电压被强制为0吗?会导致模块内的管子工作状态不对吧。能详细解释一下如何测模块Gm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请问,输出串联vdc,dc=0。这样不会导致内部输出节点的电压被强制为0吗?会导致模块内的管子工作状态不对 ...

是串联在输出看输出电流,不是接到地上

网友F(2022-04-02):
引用 网友B:
根据gm的定义是AC小信号输出短路电流与输入电压之比,可以考虑在输出加一个对地的AC电阻(直流下电阻很大, ...

输出加一个1G电阻 另一端接地  输入ac为1 这样嘛  ac电阻 没懂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是串联在输出看输出电流,不是接到地上

vdc直接串入输出   另一端怎么接啊  悬空?

网友F:
有找到方法嘛 有的话 麻烦说一下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输出加一个1G电阻 另一端接地  输入ac为1 这样嘛  ac电阻 没懂啊

在hspice或spectre中, 一个电阻可以设置另一个两个阻值, 一种用在DC和tran分析中, 另一个ac阻值会用于ac分析中.比如hspice:
The Rxxx resistor connects from node 98999999 to node 87654321 with a resistance of 1 ohm for DC and time-domain analyses, and 10 gigohms for AC analyses.
Rxxx 98999999 87654321 1 AC=1e10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hspice或spectre中, 一个电阻可以设置另一个两个阻值, 一种用在DC和tran分析中, 另一个ac阻值会用于ac ...

谢谢啦 把电阻属性拉到最下面 有个AC res 可以设置 之前没用过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跑DC,计算器里选OP,然后选中对应器件,list里下拉有 gm

想问一下我的op的list里面没有gm是怎么回事

网友(2022-05-17):
引用 网友G:
想问一下我的op的list里面没有gm是怎么回事

可以电流波形 然后送到计算器里面 用deriv 求导

网友H:
引用 网友F:
vdc直接串入输出   另一端怎么接啊  悬空?

"输出PIN"串接VDC到"负载",这个"负载"是你这个电路真正要驱动的东西,比如是一个电容,一个MOS管栅/源/漏,甚至是一个电流镜的diode。
总之你这个gm单元产生的I,总得作用到一个东西上吧?VDC的另一端就接这个东西。

网友(2022-10-10):
输出  大电容+VDC。不影响偏置,大电容最好根据后级负载等效

网友(2023-10-12):
引用 网友A:
我能想到的方法是:
1 如果你的电路很简单,那就做DC仿真看相应管子的gm
2 如果你的电路比较复杂,那就可以 ...

电路比较复杂能用DC仿真的方法吗?如果不能,想问一下为什么?

网友(2024-05-24):
引用 网友C:
跑DC,计算器里选OP,然后选中对应器件,list里下拉有 gm

是的

网友I(2024-11-12):
引用 网友F:
有找到方法嘛 有的话 麻烦说一下哈

请问最终是怎么仿真的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I:
请问最终是怎么仿真的呢?

你弄个反相器测试下哈  正常gm=gmp+gmn   用ac方法 是在in端加一个 ac=1 的信号源  在out端 加一个电阻到地 阻值那里填1G 欧  然后ac res 哪一行 填0欧姆   电流就是总gm了 看看能不能和前面gmp+gmn 对上号   前面别人回的是这样仿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弄个反相器测试下哈  正常gm=gmp+gmn   用ac方法 是在in端加一个 ac=1 的信号源  在out端 加一个电阻到 ...

按照这样搭建testbench,如图所示。如果ac res设置为0则ac仿真没有结果;如果设置一个很小的值例如1pΩ则ac电流为204uA,也就是gm=204uS。结果和dc仿真gmp+gmn有一定区别

网友J(2025-02-17):
引用 网友H:
"输出PIN"串接VDC到"负载",这个"负载"是你这个电路真正要驱动的东西,比如是一个电容,一个MOS管栅/源/ ...

大佬,像这样的全差分OTA,测跨导的话,应该怎么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J:
大佬,像这样的全差分OTA,测跨导的话,应该怎么接呢?

网友K(2025-11-17):
引用 网友C:
跑DC,计算器里选OP,然后选中对应器件,list里下拉有 gm

请问为什么我的下拉只有list没有gm

网友:
引用 网友K:
请问为什么我的下拉只有list没有gm

找到啦 嘻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