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65GP工艺蒙特卡洛仿真model选择问题

楼主(2021-05-01):
我在使用TSMC 65GP 工艺 跑蒙特卡洛仿真,我只用了lvt的N管和P管,MODEL里面我把所有带lvt的都选了,还是遇到这个问题,有大神可以帮忙一下吗

网友:
工艺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A:
他这个报错显示的是你的nominal可能跑起来都有问题,可能不是model file的问题,是不是testbench的设置或者仿真环境的设置有问题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这个报错显示的是你的nominal可能跑起来都有问题,可能不是model file的问题,是不是testbench的设置或者 ...

好像是,没仔细看到这个nominal,那确实可能和仿真设置有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是,没仔细看到这个nominal,那确实可能和仿真设置有关

你看看改了tb或者environment之后能不能跑哈(蹲一个后续解决情况)

楼主(2021-06-21):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改了tb或者environment之后能不能跑哈(蹲一个后续解决情况)

后续,也不知道怎么就又可以了,我这个就是按照它PDK附带的教程设置的。。。。

网友B(2021-08-24):
想问下楼主,65gp工艺的跑蒙特卡洛的库是哪个啊,管子都用的是lvt管,找了半天没找到在哪个scs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问下楼主,65gp工艺的跑蒙特卡洛的库是哪个啊,管子都用的是lvt管,找了半天没找到在哪个scs下 ...

这个说起来有点复杂,可以加我qq2837730935 语音聊一下方便些,打字截图太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改了tb或者environment之后能不能跑哈(蹲一个后续解决情况)

后续的情况就是PDK里面models/spectre里面有个toplevel.scs文件,这个文件定义了各种section,你要用的section需要包括工艺库里面对应的部分,如果缺了肯定会报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后续的情况就是PDK里面models/spectre里面有个toplevel.scs文件,这个文件定义了各种section,你要用的se ...

你的意思是你的model file缺少了你电路中用到的管子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你的model file缺少了你电路中用到的管子是吗?

管子没缺,缺管子对应的蒙卡的部分 要加入mc_lvt mc mc_mismatch_lvt 同时还要把mismatch的设置参数设置为1表示加入mismatch

网友:
引用 楼主:
管子没缺,缺管子对应的蒙卡的部分 要加入mc_lvt mc mc_mismatch_lvt 同时还要把mismatch的设置参数设置 ...

明白 是model lib的配置不对,mc跑不起来

网友C(2022-04-09):
MC相关电路设计基本流程

第一步:TT下设计电路并验证

第二步:PVT Corner验证,如有必要需要对电路进行优化。在这一步中需要找到电路对应的极端Corner。

第三步:固定Corner(主要考虑极端Corner),跑Mismatch的MC,MC点数可以取少一点,我觉得50个就差不多了。这一步我们需要选择的Corner是TTG/SSG/FFG/SFG/FSG等,MC Analysis Variation选择Mismatch Only。

第四步:TT Corner下跑Process+Mismatch的MC,这一步MC总样本数要足够,通常在1000以上。Corner选择MOS_MC/RES_MC等,MC Analysis Variation选择Process+Mismatch。

关于第三步和第四步,进一步做几点解释。
第三步的仿真结果最极端,第四步的仿真结果更加符合实际情况。

第四步之所以样本数要很多,主要是因为这一步的MC仿真中Global Variation和Local Variation都在刷新,从样本数的角度,Global Variation数量*Local Variation数量就是总的MC样本数。

第四步,工艺参数(迁移率u、tox、cox等)以TT为圆心,以正太分布的形式朝四周扩散开来,其±3sigma可以理解为SS和FF。出来的MC样本数中,不但包括TT/SS/FF/SF/FS,也包括很多中间态Corner,越是边界极端Corner,分到的样本数越少,总之大家遵循正太高斯分布,更接近于真实情况。

关于Process、Mismatch、Process & Mismatch

我们在仿真MC的时候Analysis Variation可以有三种选项,分别是Process、Mismatch、Process & Mismatch。

选Process
MC每RUN一次,Global Variation(Die-to-Die)相关的模型参数会重新随机生成(遵循正太分布);而Local Variation (Device-to-Device 的Mismatch)相关的模型参数则不会刷新(所有样本采用同一组参数)。

选Mismatch
MC每RUN一次,Global Variation(Die-to-Die)相关的模型参数都不会刷新;而Local Variation (Device-to-Device 的Mismatch)相关的模型参数则会刷新一次。

选Process+Mismatch
MC每RUN一次,Global Variation(Die-to-Die)和Local Variation (Device-to-Device 的Mismatch)相关的模型参数都会重新随机生成。

关于MC更加详细的解释可以参考这篇文章: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 ... 5&lang=zh_CN#rd

网友(2022-10-18):
请问服务器里的TSMC N65LP里面没有toplevel.scs怎么办呀,我用其他的工艺库跑蒙卡跑不了

网友D(2023-03-23):
引用 网友C:
MC相关电路设计基本流程

第一步:TT下设计电路并验证

多谢,那请教一下,第四步的电压温度要不要变化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MC相关电路设计基本流程

第一步:TT下设计电路并验证

你好,请问做仿真扫描PVT,corners 扫描,比如bg sim,有必要res_ss/ff/tt和mos_tt/ff/ss/fs/sf 混搭吗?还是同一片wafer,可以认为是res_ss和mos_ss 保持一致,其他变化用mc覆盖,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多谢,那请教一下,第四步的电压温度要不要变化呢?

MC时默认温度固定

网友(2024-06-04):
可以分享一下GP的库吗

网友(2025-11-14):
您好,可以再详细介绍一下吗? 我们组里的TSMC65GP库models/spectre下面没有toplevel.scs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