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分频器div做pss仿真不能收敛

楼主(2021-05-01):
pss不能收敛的情况,我如何得到相位噪声

网友A:
你怎么设置的,Beat Frequency一定是分频后的频率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设置的,Beat Frequency一定是分频后的频率才行

我设置的是分频后的,输入激励1GHz,64分频之后15.625MHz

网友(2021-06-01):
引用 楼主:
我设置的是分频后的,输入激励1GHz,64分频之后15.625MHz

应该设置所有频率的最大公约数。。

网友B:
对于分频器的pss仿真,出现不收敛的情况,可以尝试:
(1)确认beat frequency设置是否合理。必须设置为电路中出现的所有频率的最大公约数。举例而言,对于输入1GHz,2分频器,必须设置为500MHz;
(2)通过瞬态tran仿真,确定电路是否存在振荡,以及电路稳定需要的时间,将这个时间填入pss的tstab中。
(3)去除电路中任何过于理想或者不合理的元件,比如去除悬浮的元件,给绑线电感加一定寄生电阻等

网友(2022-05-17):
引用 网友B:
对于分频器的pss仿真,出现不收敛的情况,可以尝试:
(1)确认beat frequency设置是否合理。必须设置为电 ...

感谢!确实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于分频器的pss仿真,出现不收敛的情况,可以尝试:
(1)确认beat frequency设置是否合理。必须设置为电 ...

我好像设置tstab解决不了,但是设置tstart能完美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2023-10-10):
引用 网友B:
对于分频器的pss仿真,出现不收敛的情况,可以尝试:
(1)确认beat frequency设置是否合理。必须设置为电 ...

有用~!

网友(2025-01-02):
确认你的电路内部节点最低频率是多少,设置成beat fre,该频率未必是输出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