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 N12 CDM ESD事件的两级ESD保护的保护电流怎么分析

楼主(2021-05-02):
TSMC N12的工艺中对CDM ESD的Current Density是有不同标准要求的,以输入Signal IO的ESD保护为例,通常采用两级保护策略,第一级signal IO和VDD/VSS之间的pull_up/pull_down 二极管(尺寸较大),第二级为ESD 电阻(200欧姆)和二级pull_up/pull_down 二极管(或者和VSS之间NMOS管)(尺寸较小),其中CDM ESD current densty要求为Primary CDM ESD 5A,Secondary CDM ESD 26mA。此处的疑问为,当发生CDM ESD时,二级ESD保护更靠近被保护电路的栅极,应该是Secondary CDM ESD电流更大才对,请教ESD大神怎么理解CDM ESD current densty对第一级和第二级ESD 保护电路的要求

网友A:
我的理解是

因为CDM发生时Ipeak 电流很大,如果按照Secondary CDM ESD承受的电流大,会有风险,因为二级保护太靠近内部栅极,如果在ps~ns级,二级保护泄放电流不完全,可能会损伤到Gate端,反之,把第一级作为主要泄放通道,第二级作为辅助通道,可以避免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是

因为CDM发生时Ipeak 电流很大,如果按照Secondary CDM ESD承受的电流大,会有风险,因为二级保 ...

如果HBM和MM模型时,照您的分析是可以这么理解的,但是CDM模式是器件内部放电的,器件的栅本身靠近CDM发生的区域,我觉得当发生CDM ESD时,secondary ESD保护首当其冲

网友:
还有是 Secondary protect 距离器件的栅级太近,如果将它作为主要泄放通路,本身CDM电流很大,那将会导致大的IR,大的集压反过来会把连接处的栅极击穿,得不偿失

网友B:
二级保护主要还是辅助作用,CDM主要的泄放通路是一级保护的device。
二级保护的diode+res主要目的是为了保证被保护device gate电压不会太高被击穿,起到一个钳位电压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级保护主要还是辅助作用,CDM主要的泄放通路是一级保护的device。
二级保护的diode+res主要目的是为了保 ...

但实际一级保护距离CDM放电器件一般都较远一些,不知道CDM发生时(时间短,不足1ns),一级保护是否来得及响应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实际一级保护距离CDM放电器件一般都较远一些,不知道CDM发生时(时间短,不足1ns),一级保护是否来得 ...

肯定可以来得及相应。
退一步,CDM的电流是在5A~6A的范围,如果只靠二级保护的diode去泄放电流,二级保护的diode需要面积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可以来得及相应。
退一步,CDM的电流是在5A~6A的范围,如果只靠二级保护的diode去泄放电流,二级保护 ...

我理解的是CDM保护的二极管尺寸都较小,故意做成这么小(导通电阻大),目的是让CDM ESD电流优先放电通路是一级ESD放电通路或者power clamp通路,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理解的是CDM保护的二极管尺寸都较小,故意做成这么小(导通电阻大),目的是让CDM ESD电流优先放电通路 ...

后面半句是对的,CDM ESD电流优先放电通路是一级ESD放电通路或者power clamp通路。
前面diode做的小的目的是二级保护电阻加上后面的diode一起钳位住被保护gate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面半句是对的,CDM ESD电流优先放电通路是一级ESD放电通路或者power clamp通路。
前面diode做的小的目 ...

信号的ESD保护的电阻200欧姆以上了,这条通路的电阻已经很大了,所以CDM电流一定通过阻抗更小的一级ESD或power clamp释放掉。ESD 电阻后面的二极管的尺寸还是有一定要求的,毕竟尺寸越大, CDM保护越强,如果信号线面积较大或者线长较长,CDM ESD要求就越高,需要的二级保护的二极管尺寸越大

网友(2021-09-08):
引用 网友B:
后面半句是对的,CDM ESD电流优先放电通路是一级ESD放电通路或者power clamp通路。
前面diode做的小的目 ...

一般工艺的diode的反向导通(击穿)电压都有10V吧,被保护的是低压器件的话,gate已经被击穿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信号的ESD保护的电阻200欧姆以上了,这条通路的电阻已经很大了,所以CDM电流一定通过阻抗更小的一级ESD或 ...

这个电阻和diode的尺寸有没有可以量化的方法呢,大神?

网友C(2023-10-11):
引用 网友B:
后面半句是对的,CDM ESD电流优先放电通路是一级ESD放电通路或者power clamp通路。
前面diode做的小的目 ...

您好,想请教,怎么控制一级和clamp优先泄放? 然后二级电阻+diode钳制gate端电压的原理是啥? ,而且我理解CDM电流从内部来,理论上不是首先经过二级才能去到一级泄放吗?刚入门 不太懂,望解惑,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信号的ESD保护的电阻200欧姆以上了,这条通路的电阻已经很大了,所以CDM电流一定通过阻抗更小的一级ESD或 ...

您好,想请教:为啥“信号线面积较大或者线长较长,CDM ESD要求就越高,需要的二级保护的二极管尺寸越大”?? 是因为信号线带来的阻抗,把栅压抬得很高吗?需要大尺寸ESD来降低阻抗?? 不知道理解的是否有问题,请赐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好,想请教,怎么控制一级和clamp优先泄放? 然后二级电阻+diode钳制gate端电压的原理是啥? ,而且我 ...

被保护器件的电源地到一级和Clamp的电阻尽量小,不同工艺可能要求不同,一般电阻Signal IO Bump到一级ESD的电阻满足0.1欧姆,一级ESD到被保护器件所在电源域的PowerClamp电阻不超过1欧姆(12NM工艺的CDM要求),二级ESD电阻不小于200欧姆。这样信号线具有较大的电阻,而到一级1ESD的电阻很小,电流优先通过1级ESD和Clamp。二级电阻+diode钳制gate端电压,利用二极管的正向导通具有钳位电压的作用,ESD电阻限流和分压,能有效钳位栅极附近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好,想请教:为啥“信号线面积较大或者线长较长,CDM ESD要求就越高,需要的二级保护的二极管尺寸越大 ...

“信号线面积较大或者线长较长:当发生CDM ESD事件时,长线更容易发生尖端放电(想象一下雷雨电器中的避雷针)

网友C:
引用 楼主:
“信号线面积较大或者线长较长:当发生CDM ESD事件时,长线更容易发生尖端放电(想象一下雷雨电器中的避 ...

您是说antenna效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是说antenna效应?

嗯,当发生CDM ESD时,长线会表现出更强的antenna效应,使得电荷更容易造成栅极击穿

网友C(2023-11-13):
引用 楼主:
被保护器件的电源地到一级和Clamp的电阻尽量小,不同工艺可能要求不同,一般电阻Signal IO Bump到一级ESD ...

二级电阻200欧的话,那CDM电流到了二级节点岂不是直接上拉到电源线了?会经过ESD电阻往一级去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被保护器件的电源地到一级和Clamp的电阻尽量小,不同工艺可能要求不同,一般电阻Signal IO Bump到一级ESD ...

其实我跟您有一样的问题
HBM情景下说一级ESD作为主要泄放通道,这个能理解。
但是CDM情景下的放点顺序和通道是怎么样的?不知道您现在有没有想通我一直看不懂为啥CDM情况下电流能往一级ESD去跑。。。
还有就是您说的二级26mA的问题不知是否搞清了计算方式。

这个帖子看了好久哈哈哈哈,不知道楼主是否已经找到答案了,希望传授俺这个小白,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二级电阻200欧的话,那CDM电流到了二级节点岂不是直接上拉到电源线了?会经过ESD电阻往一级去吗?
...

信号线的二级保护目的并不是泄放CDM电流的主路径,而是在一级泄放路径还未导通前,二级保护先导通防止栅极击穿,等一级保护导通后,电流走的是1级保护的泄放路径。
另外,二级保护的上下拉二极管是和被保护的管子共电共地,当发生跨域CDM事件时,比如被保护管子的衬底电荷通过电源地线流到二级节点,再通过二级节点的信号线流到驱动管所在的电源地上,此电流很小(约十几微A),等到一级保护导通后约5A的CDM大电流通过一级路径从被保护管子电源地流到驱动管所在的电源地上,此时ESD电流旁路了二级保护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我跟您有一样的问题
HBM情景下说一级ESD作为主要泄放通道,这个能理解。
但是CDM情景下的放点顺序和 ...

一级ESD通路的路径电阻远远小于二级ESD放电通路的电阻,所以CDM电流主要通过1级ESD通路泄放

楼主:
引用 楼主:
一级ESD通路的路径电阻远远小于二级ESD放电通路的电阻,所以CDM电流主要通过1级ESD通路泄放
...

另外,发生CDM时,1级ESD通路电流约5A,是一个很大的电流,二级ESD通路存在200欧姆的电阻保护,电流较小(几十微A量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发生CDM时,1级ESD通路电流约5A,是一个很大的电流,二级ESD通路存在200欧姆的电阻保护,电 ...

还是没看懂为啥一级是主要放电渠道,希望前辈指教(我太菜了)…
根据T家的guide,CDM事件发生时,瞬时电流不是最先到达D3D4中间节点么,他如何突破RESD高阻通路到达一级器件利用一级嗯ESD作为主要路径呀??
图2是我目前拙略的认识所想象的两条CDM泄放通路,望前辈指点。

楼主:
D3和D4二极管是CDM二级保护二极管,管子尺寸较小,无法作为CDM主要泄放电流通路(否则会烧坏),所以只能和ESD电阻联合使用,起到二级保护作用。CDM电流是通过Primary ESD cell泄放到IO PAD(假如IO PAD接地),Primary ESD cell具有较大的尺寸,可以通过较大的CDM电流,且导通后从VSS到IO PAD的路径电阻很小(远小于信号ESD电阻),所以CDM电流主要通过Primary ESD cell 泄放到外部地

网友(2024-01-28):
我们现在发现在HBM的时候, Tx的ESD要好于Rx, 3KV @ Tx, and 2KV@ Rx, 但是在CDM的时候反过来了,
Tx@ 400V, Rx @500V。大家有没有给点建议,谢谢。
左边Rx, 右边Tx

网友D(2024-12-17):
引用 楼主:
D3和D4二极管是CDM二级保护二极管,管子尺寸较小,无法作为CDM主要泄放电流通路(否则会烧坏),所以只能和 ...

“CDM电流是通过Primary ESD cell泄放到IO PAD(假如IO PAD接地),Primary ESD cell具有较大的尺寸,可以通过较大的CDM电流,且导通后从VSS到IO PAD的路径电阻很小(远小于信号ESD电阻),所以CDM电流主要通过Primary ESD cell 泄放到外部地”
    不好意思,没看懂,您的意思是CDM泄放电流,是通过一级保护直接就从pad出去了么,出去了在想通过esd电阻在往里面走,走不进去,是这意思么。假设要被保护的nmos管的衬底,也就是地,和外面esd管子的地不是同一个地呢。
     个人理解不是先汇聚到D3和D4公共节点部分,然后再往外面pad走出去么

楼主(2025-02-19):
引用 网友D:
“CDM电流是通过Primary ESD cell泄放到IO PAD(假如IO PAD接地),Primary ESD cell具有较大的尺寸,可 ...

不是同一个地,需要增加两个Ground间B2B单元,另外不可能汇集到D3/D4,因为D3/D4是二级保护,管子尺寸很,另外不论什么ESD放电,通路都是一级ESD保护电路,二级只是在一级ESD未响应而临时起作用,但是不能持续起作用

网友E(2025-07-09):
引用 网友C:
其实我跟您有一样的问题
HBM情景下说一级ESD作为主要泄放通道,这个能理解。
但是CDM情景下的放点顺序和 ...

参考这篇Paper:
Does CDM ESD Protection Really Work? | IEEE Conference Publication | IEEE Xplore

Paper的意思应该是:带封装的芯片,静电荷主要存储在封装里面(bonding wire的金属线上?)。某PAD接地后,这些电荷直接走金属线出封装或者走ESD泄放通道出封装到地。所以我的理解是,CDM的由内而外,“内”指的是package,而不是internal circuit。所以走ESD泄放通道的电流还是先和初级ESD器件接触,然后才轮到Resd后的二级ESD器件。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2025-08-28):
引用 网友E:
参考这篇Paper:
Does CDM ESD Protection Really Work? | IEEE Conference Publication | IEEE Xplore
...

感谢您,我先学习一下paper回头讨论。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