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_set_verbosity指定的time的单位是什么?

楼主(2021-05-04):
百度了不少帖子,都是说单位是ns,但是不知道默认时间单位是什么或者是否可以修改单位?

网友A:
源码是这样的
等效于直接#,比如传100进去,就是#100
这部分代码在uvm_component.svh这个文件里面,命令行是用uvm_cmdline_processor.sv获取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源码是这样的

等效于直接#,比如传100进去,就是#100

good,我猜测应该是原样弄过去的。还好我传参数的时候带了单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源码是这样的

等效于直接#,比如传100进去,就是#100

试了下带时间单位不行,发现源码在处理时间的时候使用的时atoi函数。
我试了,如果字符串时800ns,使用atoi函数之后会变成800。

网友:
长学问了,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