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芯片的bump规划

楼主(2021-05-04):
在做芯片的顶层设计时,怎么做bump规划,包括bump的选型、摆放规则等等

网友(2022-01-11):
楼主还在做相关的么?我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
持续关注,同样很感兴趣

网友A:
这个是要和你的所用工艺的design rule, IO数目及SSO仿真,ESD的规则来综合考虑的

网友B(2022-09-26):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要和你的所用工艺的design rule, IO数目及SSO仿真,ESD的规则来综合考虑的 ...

请问foundry是会提供bump的Tech文件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foundry是会提供bump的Tech文件吗?

只有bump的DRC rule deck,bump的tech是啥?你指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有bump的DRC rule deck,bump的tech是啥?你指的

我指的是bump的lef文件,请问是foundry提供的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指的是bump的lef文件,请问是foundry提供的吗?

是的,但有可能是自己用gds2lef生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的,但有可能是自己用gds2lef生成

自己生成的意思是自己放置好bump在版图中的位置,然后再生成?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不知道您知不知道已经生成的GDS如何用innovus打开然后直接编辑呀?因为我们之前请后端工程师做好了一版已经生成GDS了,现在想在这个基础上稍作修改做第二版,不想从头开始那么麻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自己生成的意思是自己放置好bump在版图中的位置,然后再生成?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不知道您知不知道已经 ...

GDS没法在innovus操作的 要转成lef

网友:
引用 网友A:
GDS没法在innovus操作的 要转成lef

也有lef。innovus里面可以直接导入lef文件,不需要再从头开始布局布线了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