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负反馈电阻的共源级输出阻抗计算

楼主(2021-05-04):
有两个疑惑:
1 图(b)到图(c) 转换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就把MOS等效成电阻接地了,ro为啥不接地?

2 既然已经转换成了c,为何输出阻抗不是  ro串联[(1/gm+gmb)|| Rs]
看了好多遍想不明白,希望前辈们能帮忙指点一下
感激不尽

网友A:
a图输出阻抗是δv除以δi,而c图按照你给出的公式,求出来的阻抗是δv除以δiro,两个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a图输出阻抗是δv除以δi,而c图按照你给出的公式,求出来的阻抗是δv除以δiro,两个是不一样的 ...

你好,能否帮忙解答一下  为何直接串联得到的阻抗是    “阻抗是δv除以δiro” 吗?谢谢!

网友B:
1、这里是利用了从源极向上看到的电阻更容易得到,所以转换为c图后,全部变成了电阻方便计算。这里用到了技巧是把ro和M1电流源给分开处理,ro就是b图直接画过来的没动过(要求输出电阻,ro当然不能接地了);M1部分他单独等效成一个电阻1/(gm+gmb)。
2、从c图直接往下看到的输出电阻并不是真正的输出电阻,因为他把ro和M1拆分开了,输出电阻的定义是输入置为0,输出电压除以输出电流,实际的输出电流不是流过ro的电流,而是流过M1和ro的电流之和或者说是流过Rs的电流。
当然这种等效方式很容易出错,你老实画小信号也可以。不过像这种一眼能看出来的输出电阻,实际没有必要大费周章地去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这里是利用了从源极向上看到的电阻更容易得到,所以转换为c图后,全部变成了电阻方便计算。这里用到了技 ...

非常感谢您的耐心解答!!
能否从行为上谈谈您对于 “晶体管可以变换电阻”   这句话的理解?
(小信号模型我会算,但总感觉在做数学题而不能理解深层次含义)
感激不尽!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耐心解答!!
能否从行为上谈谈您对于 “晶体管可以变换电阻”   这句话的理解?
(小信号模 ...

晶体管本身就是个受控电流源和电阻的组合,自然可以利用电路分析中的各种等效方法进行电路的化简。一些结论性的东西可以直接用,比如栅漏短接,栅源短接等等都可以化简为一个等效电阻,这些都是可以通过小信号推导出来的结论。razavi书比较精彩的地方就小信号的推导利用了很多技巧和结论,比如电流镜那一章中用戴维南等效化简五管OTA的小信号电路。利用一些结论可以快速估算出电路的增益、零极点等特性,可以和严格推导的结果作对比,对电路会有更加直观的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晶体管本身就是个受控电流源和电阻的组合,自然可以利用电路分析中的各种等效方法进行电路的化简。一些结 ...

非常感谢!受益匪浅!

网友(2021-10-26):
我之前的帖子正好回答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