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AC的INL和DNL问题

楼主(2021-05-05):
做了一个16位的DAC,需要仿真它的INL和DNL,如果全部点都要考虑,就是65536个点,这样仿真很慢,并且加上蒙卡,根本跑不动
有人说可以不用65536个点都跑,跑部分点,比如1024个点,这个具体怎么操作呢,有没有谁知道的

网友:
分段跑, 先跑0-1023个输入码, 然后跑1024-2047个输入码依次类推, 如果是结构比较规整的阵列可以先跑某些特别容易受影响的点。另外还可以从频域来估计inl。蒙特卡洛就算了,太耗时间。

网友:
请问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我最近也在测试DNL和INL,想导入MATLAB中计算,中间遇到了一些问题,方便的话可以分享一下经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