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Hspice 跑 monte carlo 后转 histogram问题

楼主(2021-05-05):
Hspice monte carlo 后转 histogram问题

打开 mismatch model
Swepp monte=xxx

得类  xx.mpp0.   xx.qtt0.csv  xx.hmt0.csv

  sandowrk   mt0   ,  只一长条  没看一般 histogram
想知道如何把跑完 data  直接转 histogram

但  mt0其实一堆 measure到 data.. Ex , 分析 rds_on来说本来是希望 histogram可做   11.522.5  但 好像跑出 meas到  rdson   1.11   1.011.88   2.22   1.18 …这样meas到数据要如何转 histogram

=======

I got it

use  .option mcbrief

open  mt0 file ,

wv -> histogram

网友:
谢谢。学习了。我以前都是看看summury里的report。

网友(2021-11-05):
有HSPICE最新的Guide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