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mismatch不是和版图有关吗,为什么前仿真可以做mismatch仿真?

楼主(2021-05-05):
有些工艺提供了mismatch库,可以在前仿真就进行mismatch评估。

但是我想,mismatch不是和版图布局有关吗?我前仿真仿完mismatch,但加入由于时间和水平限制,后面版图画的不是很好,岂不是前仿真没有任何参照意义了嘛?

还是说mismatch仿真需要结合后仿真,只是我的设置没有配置正确呢?

请各位前辈指点,感谢!

网友A:
good question。
一般 认为 mismatch仿真数据 不基于优化的 版图 提供的 偏差值。
如果你版图上做好严格匹配画法,应该实际mismatch会比仿真的要小。
用mismatch仿真结果作为 最坏情况去考虑。

网友B:
个人觉得mismatch分为随机失配和系统失配;
随机失配是由于微观随机物理机制产生的, 即使两个版图完美匹配的器件也存在随机性失配; 比如两个版图完全匹配的电容A与B, 其容值会有随机偏差; 如果测量多个这样的匹配器件, A和B各自的平均电容值应该接近一致; 随机性失配与器件面积有关.
系统失配是由于版图不够匹配造成的固定失配, 比如MOS朝向不同Vth应该会有一定偏差. 测量多次, A与B各自的Vth平均值也会存在偏差.
工艺模型中的mismatch数据通常是工艺厂在版图完美匹配的情况测量的随机性失配数据, 所以前仿真可以检查随机性失配, 其结果应该是最优的结果.
后仿真会增加版图的走线寄生参数, 如果是BSIM4的MOS还会有LDE相关的参数(比如LOD, WPE), 如果由于版图不够完美造成这些参数不匹配, 则后仿真可以看到系统失配. 对于版图抽取无法反映或者模型中无法仿真的差别(比如器件朝向不同带来的系统失配), 只能靠手工检查.

网友(点评):
其他不谈,系统失配的理解完全错误。。。回去看sansen书去,说的很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good question。
一般 认为 mismatch仿真数据 不基于优化的 版图 提供的 偏差值。
如果你版图上做好严格匹 ...

以高斯分布为例,系统失配相当于μ带来的影响,随机失配相当于σ带来的影响。这样理解正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觉得mismatch分为随机失配和系统失配;
随机失配是由于微观随机物理机制产生的, 即使两个版图完美匹配 ...

感谢回复。

您的观点似乎和2楼完全相反。待我想办法仿真实验一下。之后会把结果补充在这一层,敬请留意。

-----------------------------------------------------------------------------------------------------------------

仿真补充在9楼。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

您的观点似乎和2楼完全相反。待我想办法仿真实验一下。之后会把结果补充在这一层,敬请留意 ...

看书有那么难吗?? 系统失配指的是即使电路器件物理上没有任何差异,但电学上不可能完全一样导致的偏差。
比如电流镜,VDS不一样导致的偏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书有那么难吗?? 系统失配指的是即使电路器件物理上没有任何差异,但电学上不可能完全一样导致的偏差 ...

继续您2楼回复的讨论。

假设我版图绘制的时候将电流镜的一个管子放在管芯的左下角,另一个放在管芯的右上角,这时候诸如梯度导致的失配在mismatch文件里也会涵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书有那么难吗?? 系统失配指的是即使电路器件物理上没有任何差异,但电学上不可能完全一样导致的偏差 ...

书自然是看了的,而且我也没说您说的是错误的。亦或是您没看清楚用户回复错了?

楼主:
搭建了一个简易的电路进行一下实验,如下图。

M2的为两个M17并联。如果两个管子条件完全相同,应该:

IM2-2*IM17=0

设置两VDS相同,在ADE XL中进行mismatch仿真,得到

μ ≈ 0

设置两VDS不同,再进行VDS仿真(点数没有取那么多了,没必要),得到

μ ≈ 13.23u

我认为能导致μ偏差的均可以称作系统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书有那么难吗?? 系统失配指的是即使电路器件物理上没有任何差异,但电学上不可能完全一样导致的偏差 ...

为了确认我又去看了一下Sansen的第15章,里面好像没有“系统失配指的是即使电路器件物理上没有任何差异,但电学上不可能完全一样导致的偏差”这一定义吧。

对VDS对电流镜的影响出现在1523,但Sansen说这只是其中一个系统误差源。例如1535的热梯度、3楼前辈说的器件方向。这对于同一设计来说都算是系统误差吧。因为他们对于同一设计同一生产环境,测量1000遍,值总是不变的。这在匹配场景当中就是差值的分布函数均值会偏离0。随机失配影响分布函数散布的多宽多大,即σ。

也有可能是我看书不仔细,如有错误还请指出。

网友B:
各种系统失配(或系统误差)的来源,只要spice模型中有考虑的(比如Vds不同引起的沟道调整效应,BSIM4的LOD、WPE等版图效应),就能通过普通的非蒙特卡洛仿真看到;可能更需要留意某些在标准spice模型中没有反应的系统误差源,(比如工艺梯度,热梯度,器件朝向等),这些需要靠手工和经验评估;
随机性失配只能通过统计性分析(比如蒙特卡洛仿真)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各种系统失配(或系统误差)的来源,只要spice模型中有考虑的(比如Vds不同引起的沟道调整效应,BSIM4的LOD ...

嗯嗯,我觉得您说的非常有道理。

如果后仿真无法提取器件的相对位置关系(比如是否共质心、器件距离的远近),自然也就无从反应匹配性的优劣了。

如果像2楼前辈所说的那样,mismatch文件本身留有裕量地涵盖了一些诸如热梯度、迁移率梯度的误差源,这些误差源最终应当会影响分布函数的μ值,但是我在9楼的仿真中并未观察到这样的现象。

亦或者这些误差源只是以统计参数的形式在文件中给出,这样的确不会影响到分布的μ值,可是这样的话就失去了这些参数本身的意义了(对系统误差带来的影响)。

所以我觉得实际情况更可能是您说的这样。您看我分析的有道理吗?

-------------------------------------------------------------------------------

另外我也在找所用工艺的mismatch说明文档,之前寻找过没有找到,工艺文件夹里的文档太多了,我这次再仔细找找看。

如果有前辈知道这样的文档希望也能分享一下(别的工艺的也可以作为例子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各种系统失配(或系统误差)的来源,只要spice模型中有考虑的(比如Vds不同引起的沟道调整效应,BSIM4的LOD ...

一般认为的系统误差纯粹是电路上的,也就是前仿真就能看到的。
至于版图上比如WPE引起的误差,从仿真上也会像一个系统误差,但这是可以通过优化版图去避免的,个人认为不能归到系统误差中去。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嗯,我觉得您说的非常有道理。

如果后仿真无法提取器件的相对位置关系(比如是否共质心、器件距离的远 ...

到目前为止,我所见过的所有工艺模型中对mismatch的建模都只有随机失配的部分(只是模拟了器件面积对随机失配的影响),在蒙特卡洛仿真中只会影响sigma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到目前为止,我所见过的所有工艺模型中对mismatch的建模都只有随机失配的部分(只是模拟了器件面积对随机 ...

好滴,感谢!

网友:
一直在找mc和mismatch比较清晰的理解,,,

网友:
我觉得你的mismatch库应该只是随机部分,系统的部分需要靠自己电路设计和版图layout了。
而不同位置的器件失配应该算作随机部分吧,你可以看看你的mismatch库的说明

网友:
foundry 提model时,test-kit 的版图都是比较理想的

网友C(2021-08-27):
后仿MC不能复现测试咋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后仿MC不能复现测试咋办啊

你是说已经 tap out 了,但是测试结果和仿真不符合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说已经 tap out 了,但是测试结果和仿真不符合吗?

      是的

楼主:
相差了多少呢?一个数量级?

网友(2023-08-10):
引用 网友C:
后仿MC不能复现测试咋办啊

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测试有问题但后方没问题,请问这个该怎样定位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