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M32 片内flash 问题求教

楼主(2021-05-05):
最近在看stm32的文档,想请教一下,片内的flash是什么类型的,谢谢。片内flash 是只是封装在一起?还是像sram一样,直接例化进去?
谢谢。

网友A:
嵌入式CPU内置的一般是eflash,可以在线跑程序,例化进去的,和sram一样。

网友B(2021-06-07):
是embedded flash,一般容量不会很大,所以类似于nor flash的接口,裸flash+controller整个包起来例化进去的,最终一般就是ahb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嵌入式CPU内置的一般是eflash,可以在线跑程序,例化进去的,和sram一样。

再请问一下,eflash是要找foundry买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embedded flash,一般容量不会很大,所以类似于nor flash的接口,裸flash+controller整个包起来例化进去 ...

再请教一下,这个是要找foundry买的吗,他们提供的就是AHB接口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请问一下,eflash是要找foundry买的吗

包含在所选工艺里面的,理论是花了钱的,如果需要特殊定制尺寸或者功能(库中不存在的),还需要额外花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包含在所选工艺里面的,理论是花了钱的,如果需要特殊定制尺寸或者功能(库中不存在的),还需要额外花钱 ...

了解了,多谢指教。

网友B(2022-01-14):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一下,这个是要找foundry买的吗,他们提供的就是AHB接口吗,谢谢。
...

是的,需要找foundry买,他们提供的不是带AHB总线接口的,买到的裸IP接口类似于nor flash,各foundry可能存在差异,AHB bus协议转IP读写访问通常需自己做logic controller设计

网友:
专业人士已经回答了,来凑个热闹

网友C(2022-04-27):
引用 网友B:
是的,需要找foundry买,他们提供的不是带AHB总线接口的,买到的裸IP接口类似于nor flash,各foundry可能 ...

128KB的eflash,大概要多少钱啊?

网友(2022-05-30):
引用 网友C:
128KB的eflash,大概要多少钱啊?

这个我还真不清楚,买的事情我没经手过

网友(2022-07-09):
几十W吧

网友A(2022-08-09):
引用 楼主:
了解了,多谢指教。

刚了解过,是需要付钱给flash ip的vender。之前回复有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了解过,是需要付钱给flash ip的vender。之前回复有错

是的,已经付过了,感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