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m 多窗口搜索

楼主(2021-05-05):
在窗口a搜索a,窗口b搜索b,每次切换窗口都得重新输入一次命令。有没有什么插件让vim可以在多窗口独立搜索?

网友A:
河畔上见过你

网友B:
长得帅?清水寺?不懂的查vim自带的手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河畔上见过你

清水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长得帅?清水寺?不懂的查vim自带的手册

这是查了之后提的问。
同清水寺,还是庙里有用,已经有人回复了个插件。

网友C:
楼主,您好,请问是啥插件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是查了之后提的问。
同清水寺,还是庙里有用,已经有人回复了个插件。
...

楼主 请问是什么插件哈?
好像gvim中shit+*号,多个文件都是高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 请问是什么插件哈?
好像gvim中shit+*号,多个文件都是高亮的

github 搜索 search_history_highlight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您好,请问是啥插件

github搜索search_history_highlight

网友E:
多窗口独立搜索啥意思?窗口a搜索a,窗口b搜索b,不就是独立搜索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窗口独立搜索啥意思?窗口a搜索a,窗口b搜索b,不就是独立搜索么?

你在a搜索a的时候,实际上窗口b也在搜索a,窗口b的字符串也a会被高亮。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在a搜索a的时候,实际上窗口b也在搜索a,窗口b的字符串也a会被高亮。

我没遇到你说的这种情况。。。我的vim都是独立搜索的,我查了一下我的.vimrc,也没发现需要有啥特别是设置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没遇到你说的这种情况。。。我的vim都是独立搜索的,我查了一下我的.vimrc,也没发现需要有啥特别是设 ...

同一个窗口打开多个不同的文件呢,也是独立搜索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同一个窗口打开多个不同的文件呢,也是独立搜索吗?

同一个窗口打开多个文件,当然就不是独立搜索了,比如用tabe打开多个文件,是同时搜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一个窗口打开多个文件,当然就不是独立搜索了,比如用tabe打开多个文件,是同时搜索的
...

我没说清楚概念,我说的窗口指的是vim里面的缓冲窗口,可以用bufwinnr返回窗口号的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