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谁知道IMP过程中为什么要Twist角度, 而且一般twist 22度是什么道理?

楼主(2021-05-05):
谁知道离子注入过程中为什么要Twist角度, 而且一般twist 22度是什么道理?

网友:
沟道效应(Channeling Effect):单晶硅中的晶格原子整齐排列,在特定角度下具有很多通道。离子在某的角度下进入晶格中,仅需很低能量即可行走很长距离。沟道效应的存在使得离子穿透更深,难以设计与控制。
为了解决沟道效应,有三种办法:
1 倾斜wafer:wafer相对于离子束运动方向倾斜一个角度,使得离子与晶格发生碰撞。对于(100)wafer,倾斜角度一般7°。但与此同时,倾斜的wafer与离子的夹角会造成阴影效应(Shadowing Effect),所以注入过程中需要旋转(twist)。退火扩散也能解决阴影效应。此外,具体角度多少,需要结合晶向、工艺与机台等因素。比如深结和LDD的注入是有区别的。
2 屏蔽氧化层(Screen Oxide)
3 预非净化(Pre-Amorphous Implantation)

楼主:
那 tilt 0/ twist 22 这种搭配基于什么考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 tilt 0/ twist 22 这种搭配基于什么考量?

没有意义。直着转,转着玩

网友(2021-06-21):
tilt 为0的话twist确实是转着玩,一般为了recipe的统一,会设定一个default值。
因为有时候fab里的机型不一样,twist转的方式也不同。
如果tilt不为0,twist就有意义了,除了楼上说的阴影效应,还有cone angle 效应, 主要是 single wafer 机台 为了match batch机台的performance ,会调一下twist。

网友(2022-05-09):
twist和rotation是一个意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