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ated diode和HIA diode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1-05-05):
在基于diode的ESD保护电路中,最常用的二极管为Gated diode和HIA diode,这两种二极管在ESD防护方面有什么区别,怎么正确选择?

楼主:
还以为你知道。呜呜

网友A:
只是看到寄生电容和最小面积不一样。
GATED面积小但metal寄生电容大,HIA面积大但metal寄生电容小,具体谁更优不知道,layout大爷不给画2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看到寄生电容和最小面积不一样。
GATED面积小但metal寄生电容大,HIA面积大但metal寄生电容小,具体谁 ...

嗯,我没明白为什么一种叫Gated(怎么翻译),代表什么意思,一种叫HIA(High * Amp)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B:
区别不太大,在设计ESD的时候,主要看TLP的参数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区别不太大,在设计ESD的时候,主要看TLP的参数就可以了。

两种二极管命名的意义是什么。我没搞懂?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两种二极管命名的意义是什么。我没搞懂?

一个是poly diode一个是衬底diode。
至于为什么要搞出来两种diode,我也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是poly diode一个是衬底diode。
至于为什么要搞出来两种diode,我也不知道。

好,多谢

网友(2022-07-19):
High Amp,只是spice model和layout style不一样

网友:
STI diode and gated diode

ESD gated diode SPICE compact model 2015.pdf (442.18 KB , 下载次数: 308 )

, rf 电路 不能有太大电容下 会用哪类 diode esd 保护 ?  USB 3.1~3.2   5G 10G 速度下 esd 会如何做 ?

网友(2022-11-07):
yangge是你吗?

网友(2023-04-13):
所以HIA就是high amp的意思么

网友(2023-05-19):
不懂不懂

网友C:
gated diode  是个什么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C:
gated diode  是个什么结构

gated diode就是MOS的结构将source或者drain那边的IMP换掉。比如将NMOS的source换成P型注入

网友(2023-06-20):
引用 网友C:
gated diode  是个什么结构

找了个示意图,这是gated diode

网友D:
TSMC的design rule有介绍的,HIA diode就是high Amp,以前是应用在高电流应用中,故得名HIA(可以翻一翻design rule的第九章)。
gated diode作为ESD稍微弱一点,两种diode阴极区和阳极区不一样,这点翻翻资料,应该也能查到。

网友E(2023-08-14):
1. Gate Diode 的导通电阻相对 比较小一些,但寄生电容大,高速电路一般不会使用Gate Diode; HIA Diode 应该是STI Diode 吧,STI 相对寄生电容小,一般高速电路是采用

网友(2023-10-10):
引用 网友E:
1. Gate Diode 的导通电阻相对 比较小一些,但寄生电容大,高速电路一般不会使用Gate Diode; HIA Diode 应 ...

目前常用作ESD防护的二极管有STI diode和Gated Diode,相较于前者,后者速度更快、电阻更小、泄放电流能力更强。因此,Gated Diode逐渐替代传统的STI diode而越来越多地被用于ESD保护电路。  我看有一篇知乎上这么说安,我迷茫了

网友(2025-06-28):
The naming of HIA comes from high current application purposes (High Amp). HIA_DIO provides diode
forward TLP behavior fitting model in the SPICE model, and there is no structural difference between
HIA_DIO and regular core voltage junction diode. The only difference is layout style.

网友:
引用 网友D:
TSMC的design rule有介绍的,HIA diode就是high Amp,以前是应用在高电流应用中,故得名HIA(可以翻一翻des ...

补充一点, HIA diode 在结构上其实就是STI di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