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为什么现在工艺在芯片ESD设计时,要全局ESD bus?

楼主(2021-05-05):
最近在阅读各家工艺厂商的DRM和ESD rule,看了SIMC40、SIMC N14、TSMC N12、HuaLi N28、GF 65 、GSMC 130、HHNEC 130等等各家工艺厂商的DRM文档,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自从N28之后,各家工艺厂商均提出了全局ESD bus,特别是IO Ring设计时,IO cell已经不提供全CUT(CUT Post VDDE/GNDE和 Pre VDD/GND),而是提供了半CUT(只有全局VSS联通,其余PG Ring均断开),且模拟IO 一定是有两条VSS(一条是模拟VSS,一条是全局VSS(可以和数字域的全局VSS连接)),而以前的工艺模拟IO是不具有全局VSS的(只有一条模拟VSS)
问题来,为什么现代先进工艺不再提供全CUT了,且一定要有一个全局ESD bus?全局ESD BUS有那么重要吗?

网友A:
我也在思考为何会有ESD全局VSS,而且是和psubshort在一起的,是不是说psub电位是数字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在思考为何会有ESD全局VSS,而且是和psubshort在一起的,是不是说psub电位是数字地的? ...

虽然说全局ESD VSS适合psub short到一起,但是并不能说明psub一定时数字地的,比如模拟电路区域psub是和模拟VSS short到一起的,(模拟区域未作DNW隔离),而模拟区域的psub和数字区域的psub是一个psub的,相当于模拟VSS和数字VSS通过psub softconnect(软连接)到一起了

网友B:
因为越低节点的工艺,cross domain越容易fail.
不断开VSS能有效的加强cross domain的保护。
另外domian越多,为保护cross domian而用的ESD clamp占面积越大,选择公用VSS能有效减小ESD device的面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越低节点的工艺,cross domain越容易fail.
不断开VSS能有效的加强cross domain的保护。
另外domian越多 ...

嗯,说的也对,但是我觉得理由不够充分,不知道工艺厂商的设计依据是什么,为了更好的CDM防护?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说的也对,但是我觉得理由不够充分,不知道工艺厂商的设计依据是什么,为了更好的CDM防护?

...

这个等效成星型连接的ESD通路,所有主ESD通路都是VSS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等效成星型连接的ESD通路,所有主ESD通路都是VSS

任意两个VSS之间不超过两级B2B就能到达,确实在拓扑结构上提高了ESD的鲁棒性

网友C:
good reference, 是不是和ESD 电压和器件电压有关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good reference, 是不是和ESD 电压和器件电压有关系呢

能具体说明一下吗?有点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