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CR为什么只能用于Primary ESD防护,而不能用于Secondary ESD防护?

楼主(2021-05-05):
在TSMC N12的ESD防护规则中,SCR为什么只能用于Primary ESD防护,而不能用于Secondary ESD防护?求大神解答

网友:
电压太低。

网友A:
个人认为scr有个最小维持电流,ESD第二级已经没有太大的电流了,所以第二级用scr没什么意义。也可能scr触发电压高,保护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scr有个最小维持电流,ESD第二级已经没有太大的电流了,所以第二级用scr没什么意义。也可能scr触发 ...

ESD中SCR的IV特性曲线和NMOS管的snapback很类似,不清楚具体参数,是不是VT1(第一次触发)较高?

楼主:
能具体详细的说明一下吗?

网友B:
SCR vt1太高了,作为二级保护device很可能SCR没有打开,被保护的device已经被打坏。
要是你有确切的TLP参数,可以根据TLP参数进行ESD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SCR vt1太高了,作为二级保护device很可能SCR没有打开,被保护的device已经被打坏。
要是你有确切的TLP参数 ...

感谢,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SCR vt1太高了,作为二级保护device很可能SCR没有打开,被保护的device已经被打坏。
要是你有确切的TLP参数 ...

如果设计时SCR的开启电压太低,容易产生闩锁,所有SCR可以用于I/O gate(厚栅管子)的二级保护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设计时SCR的开启电压太低,容易产生闩锁,所有SCR可以用于I/O gate(厚栅管子)的二级保护

...

你只关心了VH太低有问题,那你考虑过VT1太高会怎么样吗?
VT1过高,还能保护gate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只关心了VH太低有问题,那你考虑过VT1太高会怎么样吗?
VT1过高,还能保护gate吗?
...

明白,明白

网友:
楼主能否贴一个SCR的gds版图出来?一直看的论文中的示例图,还没有见过SCR版图真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