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中checker

楼主(2021-05-06):
uvm在进行必读策略的时候,除了常用的TLM方式,这样是否可行:将RM独立出环境中,各种数据和配置通过打印txt和读txt进行传递,最后比较的时候再把DUT的输出打印到文件,RM的输出打印到文件,进行比较。这种方法有什么优势和不足吗?

网友A:
完全可以。打印到文件好处是可以很方便的看到数据之间的差异; 缺点是只能做离线比对,也就是说必须等一帧数据完成后才能比对;

网友B:
理论上是可以的,不过这样的话需要后期脚本进行配合,用以进行自动比对,并剔除出错用例的覆盖率。总之感觉不是很方便。
以前做视频编解码的模块验证的时候由于refmodel是算法提供的可以直接使用的代码,转换为DPI函数比较麻烦,而且不利于c代码的调试。于是采用的将原始码流和相关配置分别送给refmodel和DUT的方式,通过system函数调用ref model读取码流和配置文件,将ref model处理以后的结果以读取文件的方式读取到验证平台,在验证环境中实现和DUT的输出自动比对。
这种方式在一个用例中只会调用一次参考模型,由于原始码流和配置都以文件的方式保留一下了,可以对参考模型进行replay,可以在出问题的地方使用gdb进行详细的c 代码debug。
不过这种方式并不太适合一个用例中多次调用参考模型的验证,毕竟采用文件进行信息交换的效率是很低的。比较的实时性也不是太好。如果参考模型也是自己写的话,那么能够通过DPI整合到一起还是整合到一起比较方便。
所以总体来看我是觉得自动比较的环节还是放到验证环境上更加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打印到文件好处是可以很方便的看到数据之间的差异; 缺点是只能做离线比对,也就是说必须等一帧 ...

多谢,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是可以的,不过这样的话需要后期脚本进行配合,用以进行自动比对,并剔除出错用例的覆盖率。总之感觉 ...

非常感谢,说的非常对,确实需要更多的脚本处理

网友:
我和3楼一样,把RM的结果存到txt,tb读取后跟DUT输出比对,这样好定位错误时间点,方便debug

网友:
为啥不用scoreboard呢?

网友:
可以结合DPI接口,让RM和UVM同时运行接受同一套激励,然后各自打出输出结果。

网友(2024-02-24):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是可以的,不过这样的话需要后期脚本进行配合,用以进行自动比对,并剔除出错用例的覆盖率。总之感觉 ...

前辈你好,感觉前辈您是不是在gpgpu厂商待过,我现在就在做视频编解码的验证,感觉我这边的IP 的环境目前就是和你说的一模一样,ref mode是有vendor提供的cmodel,在环境跑起来的的时候调用comdel来获取ref的结果,然后DUT的结果也会存在一个文件中,最后环境中利用脚本来对比文件的结果是不是一致,前辈你这里说的gdb是啥意思?
另外还想多问一下,从前辈你的角度你觉得视频编解码的验证是有没有前途呢?干了几个月,我个人觉得视频编解码的验证没有什么意思,而且大多数是购买的IP,是不是有点不利于个人发展,希望前辈有空看到的话可以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