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不同工艺的差分对匹配有差异吗

楼主(2021-05-06):
0.18um/90nm/55nm/40nm/28nm下 差分对管匹配规则有差异吗 都是采用共质心?

网友A:
一般都差不多,除非电路特殊标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差不多,除非电路特殊标注

有采用过其他匹配方式吗

网友B:
试了才知道。0.5um的比0.35um的差。模型文件通常比实际结果差(可能实际统计的数据量不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了才知道。0.5um的比0.35um的差。模型文件通常比实际结果差(可能实际统计的数据量不够大)。 ...

0.5um的比0.35um的差 什么意思
模型文件比实际结果差 什么意思

网友C:
40/28,二阶效应会比梯度效应明显很多,匹配规则要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C:
40/28,二阶效应会比梯度效应明显很多,匹配规则要改变

求大佬明示 二阶效应具体是什么 匹配规则要怎么改 多谢

网友:
PSE OSE LOD WPE

网友:
who knows the details?

网友D:
二阶效应最主要的是LOD效应,导致Vth变化,镜像失配,ABBA型增加dummy作用不大(umc55nm工艺需要15um的dummy才能消除LOD,实际不可能这么浪费面积),所以采用对称结构,让LOD的影响一致,采用ABAB匹配会好

网友E:
尽量做二阶匹配,比如如果共用ACTIVE的情况下,ABAB和ABBA在有二阶效应的情况下,差异就很大。分开单独画,不共用ACTIVE区域,二阶效应的差异就可以避免,但是又浪费面积。

但如果做二阶,共用有源区问题就不大,比如 做上下两排ABAB/BABA  或者 ABBA/BAAB  ,这样其实从左到右考虑二阶还是梯度,还是从上到下考虑二阶和梯度也好,都是基本OK的。剩下的就是周边的dummy和环境问题了。

另外先进工艺的管子匹配对周边环境要求很高,比如28开始,就要求匹配的管子加上DUMMY的识别层,周围一定距离内,要求严格的密度要求等等。40的是时候,还没有类似的规则。

比如下图就是28规则里面的截图,这些都要对照设计规则文档去遵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尽量做二阶匹配,比如如果共用ACTIVE的情况下,ABAB和ABBA在有二阶效应的情况下,差异就很大。分开单独画, ...

为你的解答点赞,
但是我有两个问题:1、二阶效应是指什么效应    2、从多少nm开始 匹配时主要考虑二阶效应的影响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为你的解答点赞,
但是我有两个问题:1、二阶效应是指什么效应    2、从多少nm开始 匹配时主要考虑二阶效 ...

二阶效应就是模型中能体现器件变化,W/L完全一样,但是因为版图差异而造成的器件差异就称为二阶,而类似梯度之类的,是模型中无法反映的。

二阶效应随着工艺节点,会增加;也要看模型做没做;一般来说

65nm ,模型中有LOD/WPE两种效应;

40nm,LOD/WPE/PSE/OSE

28nm , 开始多了 MBE效应,16/14后会增加更多的效应,类似于OJE/CPO等等;

但真正要注意的主要就是LOD,因为设计ACTIVE共用时候,其他模拟的东西,只要画的周边环境看上去一模一样,基本就不会出问题。WPE把 WELL拉远些就没影响了,也很好避免。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二阶效应就是模型中能体现器件变化,W/L完全一样,但是因为版图差异而造成的器件差异就称为二阶,而类似 ...

多谢大佬
STI、LOD和WPE是了解的;但是40nm的PSE和OSE 只找到了名字全称 poly space effect 和oxide space effect,
再麻烦大神解释一下PSE和OSE具体指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二阶效应最主要的是LOD效应,导致Vth变化,镜像失配,ABBA型增加dummy作用不大(umc55nm工艺需要15um的dumm ...

ABBA型增加dummy作用不大”  “采用对称性结果匹配好”
ABBA型不是对称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大佬
STI、LOD和WPE是了解的;但是40nm的PSE和OSE 只找到了名字全称 poly space effect 和oxide spac ...

和名字表面的意义一样啊,poly space不同,器件特性不一样,器件本身W/L完全一直,紧邻的poly和管子主POLY的SAPCE不一样,器件VT就不一样。
同理,OD SPACE不一样,也就是旁边有源区到你关心的管子的有源区的距离不一样,器件特性就不一样;

网友E:
引用 楼主:
“ABBA型增加dummy作用不大”  “采用对称性结果匹配好”
ABBA型不是对称的吗?
...

不要看表面啊,管子带参数的,你考虑LOD效应的话,共用ACTIVE区域的话,ABBA的SPICE 网表写出来都不对称的,因为AA都在边上,LOD参数一样,BB都在中间,LOD参数一样,并不真的对称。但你要匹配的是A和B,直接SPICE的网表参数的SA和SB就不一样了。

你连需要匹配的MOS管的网表参数都做不到匹配的情况下,就不要去考虑那些模型里面都没法反应的东西,比如什么空间梯度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要看表面啊,管子带参数的,你考虑LOD效应的话,共用ACTIVE区域的话,ABBA的SPICE 网表写出来都不对称 ...

有道理  学习了
谢谢大神

网友:
期待更好的答案

网友(2025-08-27):
引用 网友E:
不要看表面啊,管子带参数的,你考虑LOD效应的话,共用ACTIVE区域的话,ABBA的SPICE 网表写出来都不对称 ...

请教一下,如果是没有STI隔离的工艺,是不是不用考虑LOD的影响,或者说是LOD的影响会小很多;这时候ABBA的布局匹配性会更优一些?另外如果ABBA的布局我在变上加dummy改成DABBAD的布局,会不会降低LOD的影响,使得ABBA的布局匹配性更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