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三种方式仿真输出电阻ro结果不一致

楼主(2021-05-06):
我根据三个公式来仿真输出电阻ro,发现仿真差别很大:

1:ro=1/lamda ID
2:ro=1/(δID/δVDS)
3:ro=1/gds

下图是仿真电路,跑的是DC

下图为DC电流IDS

下图为用三种计算方式得到的 “ro”其中ro=1/λID那条曲线由于不知道λ,所以plot的是1/ID,因为管子L恒定,我认为λ近似恒定,不应该影响曲线的趋势

请前辈们指点一下,哪条曲线是正确的,其余的错在哪里?或者我对公式的理解是否有偏差?谢谢!

网友:
1:ro=1/(lamda*ID)
2:ro=1/(δID/δVDS)
3:ro=1/gds

2和3的等式是等效的,都是计算的DC沟道电阻gds=δID/δVDS,所以你看到两条曲线基本重合,这个没问题。
2和3曲线有偏差的原因是因为计算所用的电流值不同,一个用了电流源的电流,一个用了沟道电流,差异存在于Idb这种漏电流没有计算上去在DC Operation Point中 gds=d(ids)/d(vds)=1/rout ,  而DC电阻ron=vds/ids,所以小信号电阻看gds和rout均可

等式1的曲线直接作图出来确实对应不大上,这个是个约等式,上一级约等式为ro=(1+lamda*VDS)/(lamda*ID),其中VDS的变化速率应该大于饱和电流ID,所以ro直观上应该会上升。PS:作图出来也是对不大上。

网友:
PS: 如何区分理解大小信号的电阻所对应的含义,请移步参考:
https://blog.csdn.net/u010486560 ... 1&spm=3001.443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是:你做的仿真都没错!

1:ro=1/lamda ID

你好,谢谢你的回复。以我的理解,公式2和3 都是小信号量而非大信号阻值。因为此处用的是微分δ(所以是小信号量),而不是直接VDS/IDS(大信号)。

反倒是公式1得到的曲线,像是DC电阻(因为直接是1/DC电流,虽然拉扎维书里说是输出阻抗ro)

困惑

网友B:
首先,你要明白对于线性区和饱和区,ro的计算公式是不同的,1/(lamda*Ids)是饱和区的公式。
对于你扫描的曲线,vds比较低时是线性区,比较高是饱和区。
对于公式2和3,这两者是相同的,是ro最基本的推导公式,无论大信号小信号,线性区饱和区都适用。
对于公式1,这是饱和区小信号公式,与沟道长度效应是相关的。在饱和区应当与2和3重合,一般lamda值也是根据gds反推得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要明白对于线性区和饱和区,ro的计算公式是不同的,1/(lamda*Ids)是饱和区的公式。
对于你扫描的曲 ...

你好!谢谢你的回复。
我清楚一般讨论ro是基于饱和区的,此处从线性扫是因为想明确区分线性区和饱和区。

大致总结了下你的意思,不知我的理解是否正确,还请帮忙看下:

1 :以后看小信号ro,直接看1/gds即可,无需费力求各种IDS的偏导。

2:曲线1 2 3 在饱和区理应近似重合,我仿出来在饱和区不同,是因为没有考虑  λ 的影响(我plot的是1/IDS)

那么  在我的仿真图中,1/IDS随VDS增大而降低,那么为了使1/λ IDS能够拟合到另外两条曲线,我需要 1/λ随VDS增大而增大

即,λ 这个参数 随VDS增大而降低?

总感觉有点奇怪,λ不是应该近似常数吗?

还请指点一下,谢谢!
另,可以明显看到VDS增大  饱和区电流是在增大的,由1/λID 得到输出阻抗应该降低,但是 由1/gds得到的却在明显上升。还请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C:
有误,删除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误,删除中

hhhh正准备回复你,发现你删掉了
没关系,我们多多交流!
谢谢!

网友D:
1的公式只适用于计算level1的长沟道模型在饱和区的ro;从电路图上看,mos管应该是短沟道的BSIM模型,在短沟道效应下,ro会随Vds增加而增加。
参考资料:B. Razavi, Design of analog CMOS integrated circuits (2ed),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NY: McGraw-Hill Education, 2017.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谢谢你的回复。
我清楚一般讨论ro是基于饱和区的,此处从线性扫是因为想明确区分线性区和饱和区。

lamda不是一个常数,与vds是有关的。
我找了另一本教科书上的公式,与razavi有所不同,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1的公式只适用于计算level1的长沟道模型在饱和区的ro;从电路图上看,mos管应该是短沟道的BSIM模型,在短沟 ...

你好,谢谢你的指点!
也就是说,在BSIM模型下,采用1公式计算plot出的ro不正确,曲线2,3正确。
以后看ro,直接用1/gds计算就可。
另外,可以得出结论:给定栅压和器件尺寸,ro是随偏置电流增大而增大(I增大,VDS增大,所以ro增大),对吗?

以上的理解正确吗?
谢谢!

网友E:
学习一下,ro=1/lamda ID是饱和区的公式,但是一般你不知道lamda是多少,实际仿真结果中有gds,所以一般都是ro=1/gdsro是随着电流增大而降低的,因为一般电流的变化是通过vgs来实现而不是vds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学习一下,ro=1/lamda ID是饱和区的公式,但是一般你不知道lamda是多少,实际仿真结果中有gds,所以一般都 ...

谢谢你的回复,也就是说,我仿真得到的   ro随IDS增大而增大的原因是:我通过增大VDS而非增大VGS来调制IDS?
ro随IDS增大而增大的约定俗成条件是: 改变VGS实现IDS的改变?

举个例子:对于一个   PMOS电流源做负载的共源级,如果说NMOS输入管的VGS恒定,此时降低漏极电流源电流,底下NMOS的输出阻抗并不会增大(因为VDS在变),是这样吗?

网友:
L确定并且vds不是特别大的情况下,lamada随着vds增加而减小,所以ro=1/(lamadaIDS)随着vds增加而增加。
当vds过大时,ro会下降。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也就是说,我仿真得到的   ro随IDS增大而增大的原因是:我通过增大VDS而非增大VGS来调制ID ...

正常情况下,都是改变size来改变支路的电流的,因为设计的时候电流是定下来的,这个时候想增加ro就降低支路电流,降低ro就增加电流,当然这里只是简单的用电流去改变输出点的ro,也可以通过其他方法来改变ro的。
你说的-------举个例子:对于一个   PMOS电流源做负载的共源级,如果说NMOS输入管的VGS恒定,此时降低漏极电流源电流,底下NMOS的输出阻抗并不会增大(因为VDS在变),是这样吗?
你说的这种情况实际应用的时候不太会出现,因为当你的pmos电流源的电流变化的时候,你的nmos的vgs自然会变化,如果你卡死了nmos的vgs,那么只能通过改变vds,这个时候可能某一个mos管就不工作在饱和区了,会进入线性区。你大概算一下就知道了,饱和区时候vds对Id的影响很小,如果你电流变化稍微大一点点,vds就会降低很多,很容易进入线性区。

至于你说的如果降低pmos电流,输出阻抗变化应该要看的吧,因为此时nmos的vds必然会降低,如果降低到一定地步就会进入线性区,ro就不能用1/lamda ID的公式了。线性区的ro就很小了。 如果vds降低的时候还处于饱和区,那么就看Id和lamda的变化影响了。你可以仿真看看结果,共同分享一下。哈

网友:
如果只是想看一个管子的ro的话,可以直接在print里查这个管子的DC operating point,里面应该会有这一项的,不过名字不一定叫ro

网友:
可能还需要考虑电流增大到一定程度velocity saturation对沟道电阻的影响,我记得会大大减小lambda

网友(2021-10-27):
lamda并不是常数,随VDS增大而减小

网友F:
引用 网友B:
lamda不是一个常数,与vds是有关的。
我找了另一本教科书上的公式,与razavi有所不同,供参考。

请问是哪一本书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请问是哪一本书呢

AnalogIntegratedCircuitDesign by Tony Chan Carusone

网友:
引用 网友B:
AnalogIntegratedCircuitDesign by Tony Chan Carusone

网友(2022-01-07):
请问下仿真的时候是怎么设置的,我也是这么搭,在DC里面给的0到1.8,但是报错我的vds没有给值

网友(2022-03-10):
从头到尾看下来,楼主的回复逻辑很清晰,点个赞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谢谢你的回复。
我清楚一般讨论ro是基于饱和区的,此处从线性扫是因为想明确区分线性区和饱和区。

书上1/lamID也是近似得到的 近似的上一步有VDS这一项的影响。VDS越大,电流受到的影响越大

网友(2022-05-13):
总结一下:
1. 三条曲线,2,3是相同的,对的,1是不对的,没有考虑Vds对λ的影响,随着Vds的增加Id缓慢增加, 1/Id肯定是下降的。但Vds增加可以减小λ,所以ro=1/(λ*Id)依旧应该增大。
2. 1的公式只针对饱和区,2,3公式即针对线性区又针对饱和区。虽然线性区的ro意义不大。
3. 如果只考虑电流Id,没有Vds对λ的影响,则在饱和区,如果Id增大,此时ro应该下降。

网友(2024-12-05):
请问有仿真过PMOS吗,我发现用方法2求出的gds和DC工作点的gds差很多,试了两种工艺都是这样,还不知道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