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mode使用时parameter无法替换

楼主(2021-05-06):
其中test.v和tt.v是定义的两个module,然后在top.v中进行例化,连线之类的都没有问题,但是parameter的参数不能自动替换
其中verilog-auto-inst-param-value无论是设置为nil或者t,都无法将parameter替换成具体的数值。
verilog-auto-inst-param-value:nil 或verilog-auto-inst-param-value:t都没有效果

楼主:
已经解决,谢谢大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谢谢大家

怎么解决的呢,方便透露一下么

楼主(2021-06-16):
引用 网友A:
怎么解决的呢,方便透露一下么

不是脚本问题,是用的时候弄错了,直接把parameter里面的参数换成具体的constant值,然后讲/*AUTOINSTPARA*/这个去掉之后,重新AUTO,之后就可以发现,parameter定义的参数都被具体值替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