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vcs的partition compile怎么整,有没有具体的例子

楼主(2021-05-06):
大佬们,求助求助!!!!!
为了防止重复编译,想把dut编译完成以后生成的文件存起来,下次跑的时候只编译tb就行了,这个partition compile怎么弄啊,有没有大佬知道

网友:
看user guide啊, slovnet上搜啊。

网友:
主要目标对经常变动的模块进行分区重编译
人工2步法:
1.vcs -partcomp -top topcfg topcfg.v top.v test.v add_mult.v [other options]
2.simv
//以上文件分别是分区编译配置文件,top文件,testcase文件和dut文件(含加法器模块和乘法器模块)
// 以下topcfg.v
config topcfg;
design top; // top-level module
partition instance top.t1; // partition for program test
instance top.m1 use multiplier;
instance top.m2 use multiplier;
partition instance top.m1; // partition for multiplier  instance m1
partition instance top.m2; // partition for multiplier  instance m2
endconfig
//top.v
module top;
logic [7:0] log1, log2, log3, log4;
wire [31:0] sum, prod1, prod2;
adder a1 (sum,log1,log2);
multiplier m1 (prod1, log1, log2);
multiplier m2 (prod2, log3, log4);
test t1 (log1, log2, log3, log4);
endmodule

good luck

网友:
lca那个文档里有,加个编译选项就行。但这个功能貌似不完整,有时候跑仿真会有race。

网友(2021-06-22):
你好,搞定了没有,我现在也想这样做

网友:
vcs lca feature里有,针对不同仿真过程和需求,不过据说不稳定,用nc吧

网友(2021-11-06):
user guide里面有吗?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A(2023-10-26):
看到知乎上一篇文章讲的非常清楚,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https://zhuanlan.zhihu.com/p/595417357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知乎上一篇文章讲的非常清楚,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https://zhuanlan.zhihu.com/p/595417357 ...

此文不错

网友(2024-08-24):
你好楼主 请问这里提到的分块编译,你有得到解决嘛?现在我也是在这里有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