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拉扎维关于五管OTA增益推导疑问?

楼主(2021-05-06):
为啥在求Gm的时候可以把P点看作虚地点?
求解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这个帖子
http://bbs.eetop.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98704&page=1#pid10442146

多谢回复。链接的这个帖子我可以理解,不过五管OTA不是不对称吗?M1的ro1也许分到的电流比较小,可以忽略,但是M2不是还有个ro2吗?他这里的意思是,这个也忽略了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回复。链接的这个帖子我可以理解,不过五管OTA不是不对称吗?M1的ro1也许分到的电流比较小,可以忽略 ...

推导时只需要假定尾电流源的电流完全不变就能得出结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导时只需要假定尾电流源的电流完全不变就能得出结论了

为啥,由于M2存在ro,并且输出摆幅比较大的情况下。这推不出来的吧。

楼主:
前辈们能不能给出该处推导,我的疑问是,既然不忽略,M2的ro2,仅忽略ro1那么为啥还能把P点看成交流地。

网友C:
引用 楼主:
前辈们能不能给出该处推导,我的疑问是,既然不忽略,M2的ro2,仅忽略ro1那么为啥还能把P点看成交流地。 ...

因为路过M1的电流和M2的电流要相等。M1的电流小,M2的电流也小。M2相对M1有个不对称的电阻,但是流过M2的电流小,这个不对称的电阻在P点引起的的小信号电压就小,相对输出信号可以忽略,等效交流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路过M1的电流和M2的电流要相等。M1的电流小,M2的电流也小。M2相对M1有个不对称的电阻,但是流过M2的 ...

您好,按照您的这种说法,感觉不管负载如何,只要是差分输入,都可以认为是虚地??

网友D:
链接里面的意思 是M1电流变多少,M2也变多少,由于本身栅极电压就变化了相等的量,那么可以说明源极没有变化,那么就可以看为虚地吧,如果你源端变化了,那么你M1、M2栅极电压变化相同,是得不到电流变化相同的量这个结论的,但实际上电流变化量是相同的。可以这么理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链接里面的意思 是M1电流变多少,M2也变多少,由于本身栅极电压就变化了相等的量,那么可以说明源极没有变 ...

是这个理,列出式子可以证明Vp只能为0。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这个理,列出式子可以证明Vp只能为0。

是的,所以一般讨论差模的时候,那点都是当虚地,而共模的时候那点不能当虚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所以一般讨论差模的时候,那点都是当虚地,而共模的时候那点不能当虚地
...

但是我感觉五管VCO不能这样分析差模,不知道拉扎维先生是怎么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我感觉五管VCO不能这样分析差模,不知道拉扎维先生是怎么想的。 ...

这种是简易化分析,你不想这样分析,你就按照小信号画图 慢慢算一下,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按照您的这种说法,感觉不管负载如何,只要是差分输入,都可以认为是虚地??
...

不是的。如果非对称性增加,管子上的Vp受输入信号影响增加。Vp在对称的管子面前,只受共模信号影响。但在非对称的管子面前,Vp将受到差模信号的影响。比如Vp在管子-Vg时和Vg时的值可以不一样。这个时候就没发虚地了

网友(2022-07-13):
两种分析方法试着说明一下第一种,把左右分别看成源极跟随器,计算源随器的增益,两个源随器的漏端电阻不一样,一个是1/gm,另一个是ro,如果认为输入对管的ro为无穷大, 试着求一下增益,两边的增益一样,和漏端的电阻没关系,得出P点不动,就算输入对管的ro不是无穷大,也可以求一下增益,差别不大。
第二种,依然是认为输入对管的ro很大,假设VP=0,输入对管的VGS变化绝对值一样,栅极引起的电流变化一致,变化的电流流过漏端看到的电阻,一个是1/gm,另一个是ro,引起电压变化,但由于输入对管的ro很大,流回来的电流很小,忽略掉,也可得出P点不动,没有电流流过它。

网友(2022-11-13):
参考一下Sedra在《微电子电路》中的讲解,与Razavi在书中的思路一样,都是在求解等效跨导Gm时引入了虚地。因为M1漏端对地电阻很小,所以该点近似虚地。那么,两输入管的漏端电位近似相等,则电路对称,公共端可看作虚地。

网友:
我提一个别的问题:尾电流源的栅极有一个小信号变化量,对输出是否有影响? 也就是尾电流源栅极到输出端的增益是多少?

网友(2024-07-28):
电流的变化相同,转化为M1,M2的栅极变化,变化量相同

网友(2025-08-15):
引用 楼主:
多谢回复。链接的这个帖子我可以理解,不过五管OTA不是不对称吗?M1的ro1也许分到的电流比较小,可以忽略 ...

辅助定理是把输出接地了 因此分析Gm的时候应该是M2看上去的等效阻抗为地 和 M1看上去等效阻抗很小近似。个人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