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ker3中如何像IC61那样创建Group?以及克隆?

楼主(2021-05-07):
Laker3中如何像IC61那样创建Group?我在Edit菜单中只找到Operation,试用了一下不能像IC61那样创建Group,感觉这个Laker好难用的感觉,另外这个Laker怎么实现类似IC61那样克隆的功能?

网友:
laker容易学吗?

楼主:
我目前也才刚接触laker,目前使用起来没有IC61好用。用起来不太顺手。

网友A:
laker在哪里下载安装的
我也想装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laker在哪里下载安装的
我也想装一个

我是新东家这边才是用的laker,自己本地电脑我IC61都没有安装,也不太清楚要怎么安装哈

网友B:
将你想要copy的单元或图形先选中再按快捷键“C”执行copy操作,copy完成一个后按快捷键“>.”一体的句号按键,即执行的是重复你上一次的copy操作,一直按一直克隆,等间距,非常快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你想要copy的单元或图形先选中再按快捷键“C”执行copy操作,copy完成一个后按快捷键“>.”一体的句号按 ...

您说的这个不就是连续复制么,这个操作在IC61中是按"H",然后按“。”句号这里,而且还要选取基准点才可以实现,我所说的克隆是指克隆device,克隆完成之后我只需要连接其中的一组device就可以了,然后克隆的其他device的连线就会自动生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说的这个不就是连续复制么,这个操作在IC61中是按"H",然后按“。”句号这里,而且还要选取基准点才可 ...

可能我没有用过ic61,这种方法单元、线网都可以复制,如果需要copy相同的线网和单元,讲他们选中然后edit-->make cell…,建成一个新单元不就行了,然后再复制此单元,只需编辑其中一个单元,其他相同单元不就随之更改了么?不知道您是不是想实现此功能

网友C:
laker不具备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laker不具备这个功能

Laker不具备创建类似IC61的Group功能么?我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只找到了Edit下的Group Operation-Group,以及Ungroup,但是貌似没有起作用,我也咨询过公司其他人员,他们都是make cell来实现的。那么Laker中device太多的情况下移动器件就只能自己选取咯?不能像IC61那样做成Group方便移动?

网友:
你所说的是 create group吗?laker里面没有,只有make cell,不过同样快捷,使用的时候用i调用。缺点是不能用XL

网友:
用惯了laker的说virtuoso不好用,用惯了virtuoso的说Laker不好用。互相嫌弃!!!

网友:
引用 楼主:
Laker不具备创建类似IC61的Group功能么?我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只找到了Edit下的Group Operation-Group,以及 ...

laker_l3只能做那种普通的group,并不能克隆。laker_cc的话可以